[通用 MCU] 如何使用英飞凌DAVE IDE进行XMC系列MCU的开发和调试?

楼主(2024-11-30):
英飞凌的 DAVE™ IDE 是专为 XMC 系列 MCU 设计的集成开发环境(IDE),能够帮助开发者高效地开发、调试和部署嵌入式应用。DAVE 提供了图形化的配置界面、强大的代码生成工具、实时调试功能以及对 XMC MCU 系列的全面支持。以下是如何使用 DAVE IDE 进行 XMC 系列 MCU 开发和调试的详细步骤:

1. 安装 DAVE IDE
下载 DAVE IDE:

访问英飞凌官网,下载最新版本的 DAVE IDE。DAVE 支持 Windows 和 Linux 操作系统。
下载链接:DAVE IDE 官方下载页面.
安装 DAVE IDE:

双击下载的安装包并按照提示进行安装。安装过程中,选择默认安装选项即可。

楼主:
创建新的 DAVE 项目
启动 DAVE IDE:

启动 DAVE IDE,并确保 MCU 硬件已正确连接到电脑,或准备好相应的仿真工具(如 J-Link)。
创建新项目:

打开 DAVE IDE,点击 “File” -> “New” -> “Project”,选择一个 XMC 系列 MCU 项目。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适合的 MCU 型号(例如,XMC1100, XMC4700 等)。
填写项目名称,选择项目保存位置,然后点击 “Finish”。
配置 MCU 外设:

DAVE 提供了一个图形化的外设配置界面,可以通过拖放组件来配置外设(如 GPIO、UART、SPI、PWM 等)。
在项目中,选择 “DAVE APPs” 窗格(应用程序),右键点击应用程序添加外设(例如,UART、PWM)。
配置每个外设的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频率等。

楼主:
编写应用程序代码
生成代码:

配置完外设后,点击 “Project” -> “Generate Code”,DAVE 会自动根据你的配置生成相应的初始化代码。
生成的代码文件包含了每个外设的初始化函数,自动配置了所有外设寄存器。

楼主:
编写应用程序逻辑:

在 “src” 文件夹中,你可以编写应用程序的主逻辑代码。可以调用 DAVE 生成的外设初始化函数,控制外设行为,并实现你的功能需求。
例如,若你使用了 UART,可以在主程序中添加代码以发送和接收数据:
c

while (1) {
    if (UART_GetFlagStatus(UART1, UART_FLAG_RXRDY)) {
        uint8_t received_data = UART_ReceiveData(UART1);
        UART_SendData(UART1, received_data);  // 回传接收到的数据
    }
}

楼主:
使用 DAVE APPs 扩展功能:

DAVE 提供了许多功能模块(DAVE APPs),例如 FreeRTOS、TCP/IP 堆栈、USB 驱动等,可以直接拖放到项目中,节省时间并简化开发过程。
你也可以根据需求自定义 DAVE APPs。

楼主:
配置调试工具
选择调试器:

DAVE IDE 支持多种调试工具,如 J-Link、ULINK、PE Micro 等,确保你有合适的调试器连接到目标 MCU。
打开 DAVE IDE 后,在项目中点击 “Debug Configurations”,选择你正在使用的调试工具(如 J-Link)。

楼主:
设置调试选项:

配置调试器连接、选择适合的接口(如 SWD 或 JTAG)、设置调试选项(如断点、单步调试等)。
确保调试器能够正确识别目标 MCU,并能够进行读写操作。

楼主:
构建和编译项目
编译项目:

点击 “Build” 按钮或按下快捷键 F7,DAVE IDE 会编译项目并生成可执行文件(.elf)。
编译过程中,IDE 会检查代码中的错误并在 “Problems” 窗格中显示错误信息。

楼主:
查看编译输出:

编译成功后,可以在 “Console” 窗格中查看编译日志,确认生成的可执行文件没有错误。

楼主:
下载程序到目标板
连接硬件调试器:

将调试器(如 J-Link)连接到计算机和目标 MCU。
确保硬件连接正确,并且目标 MCU 处于 调试模式。
下载程序:

在 DAVE IDE 中点击 “Debug” 按钮,DAVE 会将编译生成的程序下载到目标 MCU。
如果一切配置正确,调试器会连接到 MCU 并开始运行程序。

楼主:
. 调试程序
设置断点:

在 DAVE IDE 中,你可以在代码中设置断点,以便在调试时暂停程序执行。右键点击代码行号,选择 “Toggle Breakpoint” 设置断点。
调试控制:

使用调试工具栏上的按钮(如 Step Into、Step Over、Resume)控制程序执行。
使用 “Variables” 窗格查看和修改程序变量,查看运行时的内存内容。
使用 “Call Stack” 窗格查看函数调用栈,调试函数调用过程。
实时查看外设状态:

DAVE IDE 提供了实时查看外设状态的功能(例如,GPIO 电平、ADC 采样值、UART 数据等)。
在调试过程中,选择合适的 外设视图(如 GPIO、UART、SPI 等),实时监控外设的行为。

楼主:
部署和优化
性能分析:

DAVE IDE 支持性能分析工具,可以对代码的执行时间进行剖析,查找性能瓶颈。
你可以使用 Profiler 工具来查看函数调用的时间,找出可能影响系统性能的代码部分。
程序优化:

对于需要低功耗的应用,可以使用 DAVE 提供的低功耗分析工具,优化代码中可能导致高功耗的部分。
DAVE IDE 提供了针对不同外设的低功耗配置,可以帮助你实现节能优化。
烧录程序:

如果调试和测试通过后,可以使用 DAVE IDE 将程序烧录到 MCU 的闪存中。通过调试器进行编程操作。

楼主:
使用 DAVE 库和示例代码
DAVE IDE 提供了大量的 代码示例 和 库,你可以直接在项目中引用这些库文件和示例代码,快速实现各种常见功能。
DAVE IDE 还提供了 固件包(如 XMC-Device-FW),里面包含了 XMC 系列 MCU 的所有驱动程序和外设配置函数,便于快速开始开发。

楼主:
使用 DAVE IDE 进行 XMC 系列 MCU 的开发和调试非常高效。DAVE 提供了图形化的外设配置界面、自动代码生成、强大的调试功能以及与硬件的无缝集成,使得开发者可以专注于应用逻辑的实现,而无需过多关注底层硬件的配置和管理。

主要步骤包括:

创建和配置项目,选择合适的 XMC MCU 型号和外设。
编写应用程序代码,利用 DAVE 生成的代码和库进行应用逻辑开发。
编译并下载程序,通过调试器将代码烧录到 MCU 并进行调试。
实时调试与优化,使用断点、调试视图、性能分析等工具来优化代码性能。
通过以上步骤,你可以轻松地在 DAVE IDE 环境中开发和调试 XMC 系列 MCU 的应用程序。

网友A:
DAVE IDE的代码编辑器编写应用程序代码可以使用高级语言(如C或C++)来编写程序,并利用库函数和模块来简化开发过程。

网友B:
如果支持KEIL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