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AURIX 系列 MCU 特别适用于以下车载安全和功能安全应用

楼主(2024-11-30):
驾驶辅助系统(ADAS):如自动紧急刹车(AEB)、车道保持、碰撞预警等。
电动汽车(EV)控制系统:如电池管理系统(BMS)、动力控制单元(PCU)等。
自动驾驶系统:如传感器数据处理、决策和控制系统。
动力转向系统、制动系统、空调控制系统等安全关键应用。

网友A:
方向还是比较全。

网友B(2025-02-28):
ADAS的目标是减少交通事故,提高驾驶安全性,提升驾驶体验。

网友C(2025-04-17):
动力总成控制如发动机管理系统(EMS):精确控制燃油喷射和点火时序

网友D:
变速器控制单元(TCU)自动/双离合变速器控制

网友E:
电动/混动车辆控制:电池管理系统(BMS)电机控制单元(MCU)车载充电器(OBC)控制

网友F:
底盘与制动系统,电子稳定程序(ESP)车辆动态控制,电动助力转向(EPS):转向力矩控制,主动悬架系统:实时阻尼调节

网友G:
线控制动下一代制动系统

网友H:
传感器融合比如说雷达数据处理:77/79GHz雷达信号处理

网友I:
摄像头系统,前视/环视摄像头数据处理

网友J:
激光雷达控制,点云数据预处理

网友K:
自动紧急制动(AEB)这不都可以支持吗,而且还有自适应巡航控制(ACC)车道保持辅助(LKA)交通标志识别(TSR)

网友L:
我觉得这个芯片还可以支持高压系统管理,比如说绝缘监测(IMD),预充电控制,接触器驱动与诊断

网友M:
AURIX系列的MCU在ADAS领域表现如何?自动紧急刹车和车道保持等功能的实现是否稳定?

网友N:
自动驾驶系统是未来交通的关键技术之一,它通过大量的传感器和高级算法来实现对车辆的完全自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