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探索 STM32G431 的 PWM 控制:从配置到应用

楼主(2024-11-30):
随着嵌入式系统的快速发展,ST 的 STM32 系列微控制器因其高性能和丰富的外设功能被广泛应用于工业、消费电子等领域。本文将以 STM32G431 为例,深入探讨其 PWM(脉宽调制)功能的配置与应用,包括硬件配置、固件代码以及实际应用场景分析。
PWM 简介PWM 是一种通过调节信号占空比来控制设备的技术,常用于电机控制、LED 调光和音频信号生成。STM32G431 的定时器模块为 PWM 提供了强大的硬件支持,使开发者可以高效生成稳定的 PWM 信号。
硬件配置
  • 开发板和工具
    使用 NUCLEO-G431RB 开发板,并借助 STM32CubeIDE 进行开发。
  • 连接电路

    • 将一个 LED 连接到 GPIO 引脚(如 PA8)。
    • 通过 PWM 信号控制该 LED 的亮度变化。
  • 时钟设置
    使用 STM32CubeMX 配置时钟源,确保定时器和 PWM 功能有足够的时钟频率支持。

软件配置与实现以下代码展示了如何配置 STM32G431 的 TIM1 来生成 PWM 信号。
#include "stm32g4xx_hal.h"

// 定义定时器句柄
TIM_HandleTypeDef htim1;

// PWM 配置函数
void PWM_Init(void) {
    __HAL_RCC_TIM1_CLK_ENABLE(); // 启用 TIM1 时钟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启用 GPIOA 时钟

    // 配置 GPIO PA8 为 TIM1_CH1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_TIM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配置 TIM1 基本参数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 {0};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htim1.Instance = TIM1;
    htim1.Init.Prescaler = 80 - 1; // 分频系数
    htim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1.Init.Period = 1000 - 1; // 自动重载值
    htim1.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1.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HAL_TIM_PWM_Init(&htim1);

    // 配置 PWM 模式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500; // 初始占空比 5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启动 PWM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1);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HAL_Init();
    PWM_Init();

    while (1) {
        for (uint16_t duty = 0; duty <= 1000; duty += 10) {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 TIM_CHANNEL_1, duty); // 调整占空比
            HAL_Delay(50); // 50ms 延时
        }
        for (uint16_t duty = 1000; duty >= 10; duty -= 10) {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 TIM_CHANNEL_1, duty);
            HAL_Delay(50);
        }
    }
}
代码解析
  • 时钟配置
    启用了 TIM1 和 GPIOA 的时钟,并通过 HAL 库设置了时钟分频和计数器模式。
  • PWM 信号生成
    TIM1 的通道 1(PA8)被配置为 PWM 模式,起始占空比为 50%。
  • 占空比动态调整
    主循环中通过 __HAL_TIM_SET_COMPARE 修改占空比,从而实现 LED 的渐亮和渐暗效果。

实际应用场景
  • 电机速度控制
    通过改变 PWM 信号占空比控制电机的转速,适用于风扇、泵等设备。
  • LED 调光
    在智能家居中,使用 PWM 控制 LED 的亮度,实现节能和环境氛围调节。
  • 音频信号生成
    利用高频 PWM 信号合成不同音调,用于蜂鸣器等音频设备。

小结STM32G431 作为一款性能强大的 MCU,在 PWM 控制方面表现出色。通过合理的硬件配置和软件设计,开发者可以轻松实现多种 PWM 应用,为嵌入式系统开发提供无限可能。

网友A:
原来用 STM32 控制 LED 调光这么简单,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B:
这篇文章帮我理清了 PWM 的配置逻辑,感谢分享!

网友C:
如果要控制多个 LED,是不是可以用其他通道?

网友D:
用 STM32CubeMX 配置 TIM1 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E:
有没有考虑过用 DMA 实现占空比的自动调整?

网友F:
STM32G431 的 TIM1 支持并联吗?适合多电机同步控制吗?

网友G:
这个例子真是太实用了,我用它改进了自己的风扇控制项目。

网友H:
PWM 还能用来生成音频,涨知识了!

网友I:
用 HAL 库配置确实方便,但直接操作寄存器会不会更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