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多路ADC什么模式采集速度快?

楼主(2024-11-30):
DMA模式还是连续采集模式?怎么配置DMA模式?

网友A:
对于采集速度来说,并行采集模式通常会比串行采集模式更快。

网友B:
交叉拆样

网友C:
多通道连续转换模式

网友D:
双ADC或多ADC模式

网友E:
使用高速外部时钟

网友F:
DMA模式和连续采集冲突吗?不是很懂哈。

网友G(2025-01-04):
多路ADC(模数转换器)采集速度的快慢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硬件设计、ADC的转换速度、采样率、系统时钟频率等

网友H:
不同的采集模式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具体哪种模式采集速度快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和需求来确定。

网友I:
在独立ADC模式这种模式下,每个ADC独立进行转换,适用于需要高精度采集的应用场景

网友J:
由于每个ADC独立工作,不存在竞争关系,因此可以实现较高的采样率。这种模式下的采集速度主要取决于单个ADC的转换速度和系统时钟频率。

网友K:
并行ADC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多个ADC同时工作,对多个通道进行并行采样和转换。这种模式适用于需要同时采集多个通道的应用场景,可以提高整体采集速度

网友L:
并行状态下,由于多个ADC同时工作,可能会存在资源竞争和干扰问题,需要注意硬件设计和软件优化。

网友M:
串行ADC模式,在这种模式下,ADC按照顺序逐个通道进行采样和转换。这种模式适用于通道数量较多且不需要高精度采集的应用场景。

网友N:
由于只有一个ADC在工作,因此不存在资源竞争问题,但采集速度相对较慢。

网友O:
对于需要快速采集的应用场景,可以采用并行ADC模式或提高系统时钟频率来提高采集速度。

网友P:
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如硬件设计、ADC的性能指标、采样率等。因此,在选择采集模式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场景来确定。

网友Q:
ADC如果是多路同步采样的话,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