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T引脚如何复用成普通IO

楼主(2024-11-30):
LKS07 RST手册上可以复用成P0.2,配置了复用寄存器,实际控制IO翻转没效果;还需要配置其他寄存器么SYS_IO_CFG |= BIT5; //RST config P0.2

网友A:
检查是不是配置成功,是不是开启了写保护,没有配置进去

网友B:
需要配置,IO要先复用成普通IO口,默认是RST功能

网友C:
RST引脚都复用了,为什么不选个引脚多一点的型号。

网友D:
复用功能寄存器配置有误吧

网友E:
检查IO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F:
检查输出控制及外部电路

网友G:
看看错误日志或调试信息

网友H:
电源不稳定或接地不良

网友I:
我的天,这样改,在运行的时候,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I:
拓展端口可以使用别的方式啊,使用复位端口的复用,有感觉有点不安全。

网友J: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SYS_WR_PROTECT = 0x7a83;

          SYS_IO_CFG |= BIT5;//bit5置1     RST功能:SYS_IO_CFG.bit5 = 0   GPIO功能:SYS_IO_CFG.bit5 = 1

                SYS_WR_PROTECT = 0;
                #if 0
                        //IN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2;     /*Pin2*/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功能*/  //上拉100kΩ
                        GPIO_Init(GPIO0, &GPIO_InitStruct);
            //如果要使用外部中断 可加入 EXTI_Trigger_Config()
                #else
                        //OU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2;     /*Pin2*/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功能*/   //上拉100kΩ
                        GPIO_Init(GPIO0, &GPIO_InitStruct);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