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L021] AT32L021板子烧写出错

楼主(2024-11-30):
先上图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用STLINK也不行。是不是芯片锁死了?

网友A:
1.STLINK是给STM芯片 2.你看看keil识别到仿真器没

网友B:
你这是holtek的下载器吧。你拿到的L021-at -start板子有板载AT Link ez下载器的,请直接使用该官方下载器。

楼主:
我用的是板子自带的下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