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资料] 单片机中断相关知识点

楼主(2024-11-30):
1.概述
1.1解决什么问题
(1)实时处理:中断技术可以实现对实时事件的快速响应。例如,在控制系统中,各个参数和信息会随时间和现场情况不断变化,这些变化量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向CPU发出中断请求,请求CPU及时处理,从而实现实时控制。
(2)故障处理:中断技术可以用于处理系统中的故障,如电源掉电、硬件自检出错、运算溢出等。当这些故障发生时,中断系统可以请求CPU及时执行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以防止问题扩大,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3)分时操作:中断技术可以解决快速的CPU与慢速外设之间的矛盾,使CPU和外设能够同步工作。通过中断,CPU可以在启动外设工作后继续执行主程序,而外设在完成任务后会发出中断请求,CPU则中断当前任务去处理中断服务程序,完成后恢复主程序的执行。这种机制大大提高了CPU的利用率。
(4)异步事件处理:在许多应用场景中,事件的发生是不可预测的,例如用户的按键操作或外部传感器的变化。中断技术可以让CPU在这些异步事件发生时立即作出反应,而不是等待主程序周期性地检查这些事件。
(5)资源利用效率:中断技术通过合理安排任务调度,提高了程序的效率和资源利用率。例如,在多任务环境中,中断可以让单片机在多个任务之间切换,为每个任务分配一定的处理时间,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1.2行业现状
1.2.1应用现状
(1)嵌入式系统:中断机制是嵌入式系统中提升系统效率与响应能力的关键技术。它允许单片机在执行主程序时,能够实时响应外部或内部事件,从而提高系统的实时性和资源利用率。中断技术广泛应用于实时时钟、串口通信、图形渲染、虚拟现实等领域,以确保系统能够快速处理突发事件。
(2)工业控制:在工业控制领域,中断技术用于实时监测与控制,例如通过外部中断处理传感器输入或设备故障,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3)消费电子产品:中断技术在消费电子产品中用于提高设备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如按键中断处理、定时任务管理等。
(4)物联网和智能家居:随着物联网设备的增多,中断技术在这些设备中被广泛应用,用于实现低功耗模式切换、动态电源管理等功能,以优化能源利用并满足实时性能需求。
1.2.2发展趋势
(1)硬件和软件优化:未来中断技术将继续朝着硬件和软件双重优化的方向发展。硬件方面,将引入更强大的中断处理能力,如多级中断和快速响应机制;软件方面,将优化中断处理算法,减少延迟,并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更智能化的功能。
(2)异构计算环境下的应用:随着物联网和边缘计算的发展,中断技术将在异构计算平台上构建高效的中断协同机制,实现更精细化和智能化的计时功能。
(3)标准化进程:中断技术的标准化进程也在推进,这将有助于在不同设备和系统间实现更好的兼容性和互操作性。
(4)低功耗设计:在能源受限的应用环境中,低功耗中断唤醒策略将进一步优化,以降低系统能耗并延长设备续航时间。
2.原理分析
2.1中断的流程
(1)中断请求:当外部设备或内部模块发生中断事件时,会产生一个中断请求信号。这个信号通过中断控制器发送至CPU,请求CPU暂停当前正在执行的任务。
(2)中断响应
中断响应的条件包括:中断源有请求、CPU总中断允许(EA=1)、申请中断的中断源的中断允许位为1。
当满足响应条件后,CPU会保护断点,即将程序计数器(PC)的内容压入堆栈,并将程序计数器指向中断向量地址。
(3)中断服务程序执行:CPU跳转到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执行中断服务程序。在执行过程中,通常需要保护现场,即保存当前使用的寄存器内容到堆栈中。中断服务程序根据具体中断类型进行处理,完成相应的任务。
(4)恢复现场: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毕后,需要恢复之前保存的寄存器内容,以便返回到中断发生前的状态。
(5)中断返回:中断返回指令(REti)用于恢复现场并返回到中断发生前的程序继续执行。此时,程序计数器PC从堆栈中弹出,指向中断返回地址,继续执行被打断的主程序。
(6)中断请求撤销:在某些情况下,如串行口中断,需要手动清除中断请求标志位,以避免重复触发中断。
2.2中断优势
(1)提高系统的实时性:中断机制允许系统在异步事件发生时立即响应,从而提高系统的实时性和灵活性。这种快速响应能力对于需要即时处理的任务至关重要,确保了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2)提高CPU的效率:中断机制使得CPU可以在等待外部操作(如I/O操作)完成时继续执行其他任务,提高了系统的效率和响应速度。通过中断,CPU可以避免持续轮询监测外设状态,节省了处理器的运算能力。
(3)多任务处理能力:中断机制允许系统同时处理多个事件,提高了系统的并发性和整体性能。这使得CPU能够高效地处理多任务,提高了系统的性能。
(4)增强系统的可靠性:中断处理方式能够处理各种异常事件和错误情况,避免了系统崩溃或数据丢失,增强了系统的可靠性。此外,中断还能够及时发现并处理突发故障,如电源掉电、运算溢出等。
(4)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中断机制可以灵活地处理多个异步事件,并且每个事件都有自己的中断处理程序。通过模块化功能,系统可以更容易地添加、修改或删除特定的中断处理功能。
(5)减少CPU负载:中断机制可以降低CPU的负载,因为它允许CPU在不占用过多的处理器时间的情况下处理异步事件。
2.3中断函数与普通函数的异同
2.3.1相同点
(1)函数形式相似:中断函数和普通函数在形式上非常类似,都可以包含函数名、返回类型和参数列表等基本结构。
(2)执行过程相似:中断响应过程和普通函数调用过程也非常相似,都是通过特定的指令或语句来完成。
2.3.2不同点
(1)调用方式不同:
中断函数:由硬件中断触发,不需要显式调用,当满足中断条件时,硬件会自动跳转到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普通函数:通过程序中的函数调用语句显式调用。
(2)执行方式不同:
中断函数:执行是不可预测的,因为中断事件的发生是随机的,且中断响应由硬件自动完成。
普通函数:执行是可预测的,由程序控制,按照顺序执行。
(3)参数和返回值:
中断函数:不能传递参数,也没有返回值。如果尝试定义参数或返回值,会导致编译错误。
普通函数:可以有参数和返回值,根据需要进行定义。
(4)寄存器管理:
中断函数:通常需要保存和恢复重要的寄存器状态,以防止在处理中断时影响主程序的正常运行。
普通函数:不需要考虑这些寄存器管理问题,因为它们不会被硬件中断所打断。
(5)调用限制:
中断函数:不能直接调用,只能由硬件中断触发。
普通函数:可以被其他函数或主程序显式调用。
(6)代码结构:
中断函数:通常较为简短,以确保在中断期间尽快完成处理,并避免占用过多CPU时间。
普通函数:可以执行更复杂的任务,并且可以调用其他函数来完成更复杂的操作。
2.4中断使用的注意事项
(1)禁止中断:为了保护关键代码的执行,可以通过设置中断屏蔽位来阻止不必要的中断发生。
(2)中断优先级:对于同时触发的多个中断,应设置优先级,优先处理高优先级的中断,以避免低优先级中断影响程序执行。高优先级中断可以打断低优先级中断,但不能被其他高优先级中断打断。
(3)中断服务程序优化:优化中断服务程序的代码,减少其执行时间,以降低中断对主程序的影响。中断服务函数应尽量简短,避免占用过多时间。
(4)寄存器保护:在编写中断服务程序时,需要保存和恢复寄存器的状态,以防止中断过程中寄存器数据被改变。使用堆栈进行中断现场保护也是一种常见的做法。
(5)中断嵌套:避免中断嵌套可能带来的问题,编写中断程序时需谨慎。对于重要中断,不允许被其他中断所嵌套。
(5)中断标志位管理:在设计中使用多个中断时,应确保所有未使用的中断标志位被清零,以避免潜在的问题。CPU响应中断请求后,该中断的请求标志位应在中断返回前清除,以免重复中断。
(6)串口中断处理:串口中断会暂停主程序执行,建议使用缓冲区存储接收数据,并在主程序中定时处理缓冲区数据,以减轻中断负担。
(7)外部中断配置:外部中断需要设置触发方式和服务函数,并且要指定使用的寄存器组以防止数据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