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AppWizard 电脑端可以显示 IMAGE 图片, 编译后到设备里面就没有

楼主(2024-11-30):
M487 使用 EMWIN  V6.40A  AppWizard   建立 在电脑端模拟可以显示 IMAGE 图片, 现在到 设备里面就没有 IMAGE 图片了,是哪里出来问题了?

网友A:
你是不是需要把这个图片的文件也导入到你的开发板工程里啊?我记得lvgl是这样做的

网友B:
图片文件在里面没

网友C(2025-01-24):
如果您在使用 AppWizard 开发应用时遇到了在编译前可以在电脑端显示图片(IMAGE),但在编译后部署到设备时图片无法显示的问题,这可能是资源路径问题,在编译后,应用的资源路径可能会发生变化,导致图片无法正确加载

网友D:
部署到设备后,应用可能没有读取存储的权限,导致无法访问图片文件

网友E:
某些设备可能不支持特定的图片格式或编码方式

网友F:
设备上可能没有足够的内存或存储空间来加载图片

网友G:
确保在编译后的应用中,图片资源的路径是正确的。如果路径是硬编码的(直接指向本地文件路径),请确保这些路径在设备上也是有效的。如果使用的是相对路径,确保它们相对于正确的位置

网友H:
检查设备权限,确保您的应用有读取存储空间的权限。这取决于您部署到的设备和操作系统。您可能需要调整应用的权限设置或在设备的设置中手动授予权限

网友I:
尝试将图片转换为不同的格式(如 JPEGPNG 等),看看设备是否可以正确加载

网友J:
检查设备资源,确保设备有足够的内存和存储空间来加载和运行应用及图片

网友K:
在设备上开启调试模式,查看应用的日志输出,以找到可能的错误或警告信息,这有助于诊断问题

网友L:
重新检查您的代码,确保在编译前后处理图片的方式没有变化,并且适用于目标设备

网友M(2025-09-15):
可能原因:1. 设备存储路径错误,图片未正确打包到设备;2. 设备不支持图片格式或分辨率过高;3. 设备资源有限,加载时内存不足;4. 权限问题,设备无法访问图片文件。检查路径、格式,优化资源或增加权限。

网友N:
编译后设备不显示图片,大概率是路径或格式问题,按以下 3 点排查即可解决。
📌 核心原因
路径错误:电脑端用绝对路径(如 C:/xxx),设备端路径结构不同导致找不到文件。
格式不兼容:设备可能不支持电脑端的图片格式(如 WebP),或分辨率 / 色深超出设备限制。
资源未打包:编译时未将图片文件纳入设备端资源包,导致文件未同步到设备。
✅ 快速解决步骤
改用相对路径:将图片放在项目指定资源文件夹,代码中用 “./images/xxx.png” 这类路径。
转换图片格式:统一用 JPG 或 PNG 格式,避免使用特殊格式,同时降低分辨率适配设备。
检查编译设置:确认编译选项中已勾选 “包含图片资源”,确保文件被打包进设备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