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在 RISC-V架构上如何从电路设计、微架构优化等方面实现更低的功耗?

楼主(2024-12-07):
对低功耗芯片的需求日益增加。在 RISC-V架构上如何从电路设计、微架构优化等方面实现更低的功耗,同时保证性能不受太大影响?

网友A:
在RISC-V架构上实现低功耗设计,同时保证性能不受太大影响,可以从电路设计、微架构优化、系统级优化等多个层面进行综合考虑

网友B:
选择先进的半导体工艺节点(如7nm、5nm等)可以显著降低功耗,因为更小的工艺节点意味着更低的漏电流和更高的集成度。

网友C:
使用专门为低功耗设计的工艺技术,如低阈值电压晶体管(LVT)和超低功耗晶体管(ULVT),可以进一步降低静态功耗。

网友D:
根据处理器的负载动态调整电压和频率,以在性能和功耗之间取得平衡。负载较低时降低电压和频率,负载较高时提高电压和频率

网友E:
将芯片划分为多个电压域,不同电压域根据需求独立调整电压,以减少不必要的功耗

网友F:
通过门控时钟技术,在不使用时关闭时钟信号,减少动态功耗

网友G:
在不使用的模块中关闭电源,减少静态功耗。

网友H:
RISC-V本身是精简指令集架构,通过进一步优化指令集,减少不必要的指令和操作,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I:
使用指令压缩技术,减少指令的存储和传输开销,降低功耗

网友J:
设计更短的流水线,减少流水线级数,降低功耗。通过乱序执行技术,优化指令的执行顺序,减少流水线停顿,提高效率,从而在保证性能的同时降低功耗。

网友K(2025-08-02):
减少时钟频率吧但是性能会下降很多,矛盾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减少时钟频率吧但是性能会下降很多,矛盾

降低主频就等于降低芯片性能,还是要配合内核在芯片设计本身做一些事情。

网友L(2025-09-07):
看设计需求,把不需要的部分全都不要,时钟频率降低

网友M(2025-10-10):
在电路设计层面,可以采用先进的制程技术,比如FinFET或GAAFET,以减少漏电流和提高晶体管开关速度,从而降低功耗

网友N:
微架构层面,可以采用动态电压频率调整(DVFS)技术,根据工作负载动态调整电压和频率,以减少功耗

网友O:
实现低功耗的一个方法是采用动态电压频率调整(DVFS),根据工作负载动态调整电压和频率,以降低功耗。

网友P(2025-11-25):
电路设计用低功耗工艺,简化逻辑门;微架构优化采用动态电压频率调节、多电源域,减少冗余运算,休眠时关断闲置模块。

网友Q:
可以考虑使用动态电压频率调整(DVFS)技术,根据工作负载动态调整电压和频率,以降低功耗

网友R:
引用 网友B:
选择先进的半导体工艺节点(如7nm、5nm等)可以显著降低功耗,因为更小的工艺节点意味着更低的漏电流和更高 ...

现在mcu都用到7nm了?不至于吧一般都是40几nm

网友O(2026-01-13):
电路设计方面,可以考虑使用更先进的制程技术,比如FinFET或GAAFET,以减少漏电流和动态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