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3145—CLB实现SG90舵机驱动波形

楼主(2024-12-01):
#每日话题# #技术资源#
我们可以利用PIC16F13145—CLB模块产生特定的波形,比如:SG90舵机的20ms周期的脉冲波形。

CLB-SG90舵机波形生成Verilog代码
module SG90_Driver(CLK,in2,in1,in0,out_pin);
  input CLK;
  input in2,in1,in0;
  output reg out_pin;
  reg[5:0] counter;

  initial //初始化相关引脚及变量
    begin
      counter <= 1; // 从1开始计数脉冲数
      out_pin <= 0; // 初始化状态输出引脚为低电平
    end
   //循环执行的代码块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er == 39) // 39个0.5ms脉冲即20ms
        begin
          counter <= 1; // 重新从1开始计数
          out_pin <= 0;
        end
        // 小于或者达到设定的脉冲数量
        else if(counter <= {in2,in1,in0})
        begin
          out_pin <= 1;
          counter <= counter + 1;
        end
      else // 20ms剩余的时间
        begin
          out_pin <= 0;
          counter <= counter + 1;
        end
    end
endmodule

逻辑分析仪抓取到的CLB产生的波形

详细的操作过程,请查看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LNTV5P1x3ZTfDVZkgnQ8g?token=1567580201&lang=zh_CN

网友A:
PIC单片机现在用的人还多吗?

网友B:
这使用的什么原理啊,是什么个思路?

MCU中的可编程逻辑模块CLB(类似小型的FPGA),用verilog编写硬件逻辑实现此波形

网友C(2025-03-24):
counter <= 1; 这样初始化计数器可能会导致第一次不产生 0.5ms 的脉冲,您可以考虑初始化为 counter <= 0;,这样从 0 开始计数会更符合预期。

网友D:
如果您的输入值需要动态控制脉冲宽度,可以采用一个更灵活的计数逻辑,使其能够适应更广泛的脉冲宽度控制。

网友E:
你提供的Verilog代码用于使用PIC16F13145的CLB模块生成适用于SG90舵机的20ms周期脉冲波形。

网友F:
这段 Verilog 代码能够通过 CLB 模块生成 20ms 周期的脉冲信号,控制 SG90 舵机的角度。输入信号 in2, in1, in0 用于设置脉冲宽度,从而调整舵机的旋转角度。

网友G(2025-04-24):
可以利用PIC16F13145—CLB模块产生特定的波形

网友H(2025-08-29):
PIC16F13145 的 CLB 可配置为 PWM 发生器,生成 SG90 所需的 20ms 周期、1-2ms 脉宽波形。需配置 CLB 为定时器模式,设置周期寄存器为 20ms 基准,比较寄存器控制脉宽,通过更新比较值实现角度控制,注意时钟分频与输出引脚映射。

网友I:
PIC16F13145 的 CLB 可配置生成 SG90 舵机驱动波形。通过配置 CLB 为 PWM 模式,设置 20ms 周期(50Hz),占空比 0.5ms-2.5ms 对应 0°-180°。利用 CLB 的定时器和比较器模块,无需 CPU 干预,实现稳定的 PWM 输出,降低主控制器负担,适合低功耗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