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L021] 【AT-START-L021 测评】串口通信测试

楼主(2024-12-02):
#申请原创#

【AT-START-L021 测评】串口通信测试 1. 计时器
功能实现:串口打印计时器
每隔一秒串口输出数字依次加 1,从 0 开始,依次输出 0,1,2,...,n
代码
主函数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uart_print_init(115200);

  /* output a message on hyperterminal using printf function */
  printf("usart printf example: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r\n");

  while(1)
  {
    printf("usart printf counter: %u\r\n",time_cnt++);
    delay_sec(1);
  }
}

效果

2. 串口应答
测试示例程序 modbus_character_match ,将USART的发送引脚 A9 与接收引脚 A10 用杜邦线连接,打开串口监视器,发送字符串,可以看到串口会回应相同的字符。
代码
主函数代码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usart_configuration();

  print_info();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1, USART_RDBF_INT, TRUE);

  while(1)
  {
    if(rx_complete_flag == 1)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1, USART_RDBF_INT, FALSE);
      rx_complete_flag = 0;
      at32_led_on(LED2);
      print_echo();
      at32_led_off(LED2);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1, USART_RDBF_INT, TRUE);
    }
  }
}

测试前需要将 发送 和 接收 端口连接,发送字符串,接收端接收到相同字符串。

效果

3. 半双工通信

半双工通信(half-duplex)
半双工通信允许信号在两个方向上传输,但某一时刻只允许信号在一个信道上单向传输。
典型应用:对讲机
由于对讲机传送及接收使用相同的频率,不允许同时进行。因此一方讲完后,需加上结束语OVER,另一方才开始讲话。

代码

主函数代码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usart_configuration();

  /* usart2 transmit and usart1 receive */
  data_count = USART2_TX_BUFFER_SIZE;
  while(data_count)
  {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2, USART_TDBE_FLAG) == RESET);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2, usart2_tx_buffer[USART2_TX_BUFFER_SIZE-data_count]);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RDBF_FLAG) == RESET);
    usart1_rx_buffer[USART2_TX_BUFFER_SIZE-data_count] = usart_data_receive(USART1);
    data_count--;
  }

  /* usart1 transmit and usart2 receive */
  data_count = USART1_TX_BUFFER_SIZE;
  while(data_count)
  {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TDBE_FLAG) == RESET);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1, usart1_tx_buffer[USART1_TX_BUFFER_SIZE-data_count]);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2, USART_RDBF_FLAG) == RESET);
    usart2_rx_buffer[USART1_TX_BUFFER_SIZE-data_count] = usart_data_receive(USART2);
    data_count--;
  }

  while(1)
  {
    /* compare data buffer */
    if(buffer_compare(usart2_tx_buffer, usart1_rx_buffer, USART2_TX_BUFFER_SIZE) && \
       buffer_compare(usart1_tx_buffer, usart2_rx_buffer, USART1_TX_BUFFER_SIZE))
    {
      at32_led_toggle(LED2);
      at32_led_toggle(LED3);
      at32_led_toggle(LED4);
      delay_ms(200);
    }
  }
}

连接 USART2 的发送端 PA2 和 USART1 的接收端 PB6 ,当接收到相同内容时,板载的 3 个 LED 闪烁。

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