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浅谈MOS管在电路中的应用

楼主(2024-12-02):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浅谈MOS管在电路中的应用
MOS管是电路中的一个基本元件,可分为N-MOS管和P-MOS管,电路设计中会根据所实现的功能来选择是用N管还是P管,但往往会将N管用作下管,P管用做上管。那么,这两种管在电路中到底是怎么用的呢? 下面就分别来说一下两种管在电路中的应用。
首先来说下P-MOS管。如图(一)是P-MOS管在电源电路中的开关应用,这是用主控芯片的IO来控制开关的,IO输出高电平就会将电源打开。
图(一)
如图(二)这是用在SD卡的供电电源上,这个也是用主控的IO来控制的,这里是IO输出低电平则将电源打开。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原因有两个:一是省料,省掉了图(一)中的Q2部分元件;二是功能需求,因为SD卡是系统上电就要工作的,特别是用卡升级烧录固件时必须要保证SD卡上电是要工作的,主控的IO选的是一个默认输出低电平的,一个是保证上电的稳定,如果选择默认输出高的IO,可能在上电时这电压不稳而导致SD卡的电源不稳,还有在功耗上的原因(体现在系统休眠上)。
图(二)
如图(三)和图(四)是用在电池充电线路上的。为什么充电线路上会用到这MOS管呢?因为有时充电时系统又要运行,这时要求在运行时这充电电流不要过大,减小供电电源的供电压力,保证系统的稳定性,所以这里的MOS管是控制充电电流的大小的。如用电脑的USB供电时想让系统正常运行,这时再加上充电电流就达到了500MA以上(因为USB的输出电流就是500MA左右),这样USB就供电不上导致系统跑不起来。那为什么图(三)中会用两个MOS管呢?那是因为这里的调节电阻是毫欧级别的,考滤到MOS管的通阻,所以并了一个以降低阻值。
图(三)
图(四)

如图(五)是用在上电开机线路上,这是系统上电需要有个高电平来触发开机源,而又不能让这个高电平一直存在,所以使用了下面的线路来产生一个一定时间的脉冲电平,C1是用来调节脉冲的持续时间。
图(五)
其次来说下N-MOS管。如图(六)中的Q2使用,同样是在电源控制开关线路中,为什么这里的Q2由三极管改成了MOS管呢?因为有些应用场合中需要考滤功耗问题,特别是静态功耗,这里使用MOS管会比使用三极管能最大限度的降底功耗。
图(六)
如图(七)是N管在开机线路中的使用。为什么这里是用MOS管而不是用NPN三极管呢?因为使用三极管时由于BE极的影响而导致同样的外围线路在产生的PWR_BUTTON脉冲电压上所持续的时间会小很多,这就需要加大C1的容值来补偿,而C1的容值增加会出现放电慢的问题而引出其它问题,所以这里还是用MOS管最为适宜。
图(七)
如图(八)是用在电平转换线路上的,如I2C的通信,这是需要双向通信的,所以这里用到了MOS管较为适宜。(注:图中的上接电阻阻值要根据芯片IO的驱动能力来调整。)
图(八)
如图(九)是用在LCD屏背光线路上的,有些LCD背光供电规格是在3.3V左右,所以这里设计用MOS管线路来控制就可以了。
图(九)
上面这些电路也是较常见的MOS管应用,也是目前作者所接触到的,同样也由于作者眼界的局限性,还有很多应用是作者所不知道的,所以也希望广大网友来留言补充完善,谢谢!

多电路图预警,通过多种MOS管的应用电路,分析MOS管在电路中的不同应用。

网友A:
资料分享的不错,学习复习这部分内容。

网友B:
好学的态度是好的,
但这种设计,漏洞百出,至少还得修炼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学的态度是好的,
但这种设计,漏洞百出,至少还得修炼5年!

可以将你所知道的漏洞提出来, 可以让大家都来学习下,  这样也可以减少人的修炼时间, 多谢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