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百问FB显示开发图像处理 - PNG图像处理

楼主(2024-12-02):
## 2.3 PNG图像处理

### 2.3.1 PNG文件格式和libpng编译

                跟JPEG文件格式一样,PNG也是一种使用了算法压缩后的图像格式,与JPEG不同,PNG使用从LZ77派生的无损数据压缩算法。对于PNG文件格式,也有相应的开源工具libpng。

libpng库可从官网上下载最新的源代码:

http://www.libpng.org/pub/png/libpng.html

在使用libpng之前,我们先要交叉编译libpng的库文件和头文件并存到开发板的文件系统中。以下是libpng的编译过程:

1. 解压并进入文件目录

```c
tar xzf libpng-1.6.37.tar.gz
cd libpng-1.6.37/
```

2. 交叉编译

```c
./configure --prefix=/work/projects/libpng-1.6.37/tmp/ --host=arm-linux
make
make install
```

3. 将编译出来的头文件和库文件拷贝到交叉编译器的相应目录下

```c
cd /work/projects/libpng-1.6.37/tmp/include
cp * /usr/local/arm/4.3.2/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include
cd /work/projects/libpng-1.6.37/tmp/lib
cp *so* -d /usr/local/arm/4.3.2/arm-none-linux-gnueabi/libc/armv4t/lib
```

4. 将编译出来的头文件和库文件拷贝到开发板文件系统的相应目录下

```c
cd /work/projects/libpng-1.6.37/tmp/lib
cp *.so* /work/nfs_root/fs_mini_mdev_new/lib/ -d
```

### 2.3.2 libpng接口函数的解析和使用

libpng的使用方法可以参考解压包中的使用说明libpng-manual.txt和例程example.c。libjpeg的使用步骤简单总结如下:

1. 分配和初始化两个与libpng相关的结构体png_ptr,info_ptr

   A. png_ptr = png_create_read_struct(PNG_LIBPNG_VER_STRING, NULL, NULL, NULL);

           参数2,3,4分别是用户自定义的错误处理函数,若无,则填NULL。

           B. info_ptr = png_create_info_struct(png_ptr);

2. 设置错误返回点

   setjmp(png_jmpbuf(png_ptr));

   当出现错误时,libpng将会自动调用返回到这个点。在这个点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清理工作。如果在调用png_create_read_struct时没有设置自定义的错误处理函数,这一步是必须要做的。

3. 指定源文件

   png_init_io(png_ptr, fp);

   参数1是步骤1中分配的png_ptr结构体,参数2是需要解析的PNG文件的文件句柄。

4. 获取PNG图像的信息

   A. 解析图片数据信息

   png_read_png(png_ptr, info_ptr, png_transforms, png_voidp_NULL);

   该函数会把所有的图片数据解码到info_ptr数据结构中。至于转化为什么格式,由参数png_transforms决定,它是一个整型参数,可以使用libpng库中定义的宏进行传参。这个参数相关的宏有很多,具体的可以参考库中的相关文件的解析。

   B.查询图像信息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png_get_image_width,png_get_image_height,png_get_color_type等函数获得png图像的宽度,高度,颜色类型等信息,更多的图像信息获取函数可以在文件pngget.c中找到。

5. 将info_ptr中的图像数据读取出来

   有两种读取PNG图像信息的方法:

   A. 一次性把所有的数据读入内存

   png_read_image(png_ptr, row_pointers);

   参数1是步骤1中分配的png_ptr,参数2是存放图片数据的指针。

   B. 也可以逐行读取

   row_pointers = png_get_rows(png_ptr, info_ptr);

   参数1和参数2分别是步骤1中分配的png_ptr, info_ptr,返回值是每行数据的首地址。

   参数1是步骤1中分配的png_ptr,参数2是存放图片数据的指针。

6. 销毁内存

   png_destroy_read_struct(&png_ptr, &info_ptr, 0);

### 2.3.3 使用libpng把png文件转为rgb格式,在LCD上显示

```c
代码清单2.3
1.        /**********************************************************************
2.         * 函数名称: IsnotPng
3.         * 功能描述:判断是否为PNG文件
4.         * 输入参数: ppFp - 文件句柄指针
5.                            strFileName - 文件名
6.         * 返 回 值:0 - 是PNG格式 其他-不是PNG格式
7.         ***********************************************************************/
8.        int IsnotPng(FILE **ppFp, const char *strFileName)
9.        {
10.            char strCheckHeader[8];
11.            *ppFp= fopen(strFileName, "rb");
12.            if (*ppFp== NULL) {
13.                return -1;
14.            }
15.            /* 读取PNG文件前8个字节,使用库函数png_sig_cmp即可判断是否为PNG格式 */
16.            if (fread(strCheckHeader, 1, 8, *ppFp) != 8)
17.                return -1;
18.            return png_sig_cmp(strCheckHeader, 0, 8);
19.
20.        }
21.
22.        /**********************************************************************
23.         * 函数名称: DecodePng2Rgb
24.         * 功能描述:把PNG文件解析为RGB888格式
25.         * 输入参数: ptData - 内含文件信息
26.         *                             strFileName - 文件名
27.         * 输出参数:PT_PictureData->pucRgbData - 内含rgb数据
28.         * 返 回 值:0 - 成功 其他-失败
29.         ***********************************************************************/
30.        static int DecodePng2Rgb(const char *strFileName, PT_PictureData ptData)
31.        {
32.            int i, j;
33.            int iPos = 0;
34.            png_bytepp pucPngData;
35.            /* 0.判断该文件是否为PNG格式 */
36.            if (IsnotPng(&ptData->ptFp, strFileName)) {
37.                printf("file is not png ...\n");
38.                return -1;
39.            }
40.
41.            /* 1.分配和初始化两个与libpng相关的结构体png_ptr,info_ptr */
42.            ptData->ptPngStrPoint  = png_create_read_struct(PNG_LIBPNG_VER_STRING, NULL, NULL, NULL);
43.            ptData->ptPngInfoPoint= png_create_info_struct(ptData->ptPngStrPoint);
44.
45.            /* 2.设置错误的返回点 */
46.            setjmp(png_jmpbuf(ptData->ptPngStrPoint));
47.            rewind(ptData->ptFp); //等价fseek(fp, 0, SEEK_SET);
48.
49.            /* 3.指定源文件 */
50.            png_init_io(ptData->ptPngStrPoint, ptData->ptFp);
51.
52.            /* 4.获取PNG图像数据信息和通道数,宽度,高度等
53.              * 使用PNG_TRANSFORM_EXPAND宏做参数的作用是根据通道数的不同,
54.              * 将PNG图像转换为BGR888或ABGR8888格式*/
55.            png_read_png(ptData->ptPngStrPoint, ptData->ptPngInfoPoint, PNG_TRANSFORM_EXPAND, 0);
56.            ptData->iChannels    = png_get_channels(ptData->ptPngStrPoint, ptData->ptPngInfoPoint);
57.            ptData->iWidth    = png_get_image_width(ptData->ptPngStrPoint, ptData->ptPngInfoPoint);
58.            ptData->iHeight  = png_get_image_height(ptData->ptPngStrPoint, ptData->ptPngInfoPoint);
59.
60.
61.            /* 5.将info_ptr中的图像数据读取出来 */
62.            pucPngData = png_get_rows(ptData->ptPngStrPoint, ptData->ptPngInfoPoint); //也可以分别每一行获取png_get_rowbytes();
63.            if (ptData->iChannels == 4) { //判断是24位还是32位
64.                ptData->iRawSize= ptData->iWidth * ptData->iHeight*4; //申请内存先计算空间
65.                ptData->pucRawData= (unsigned char*)malloc(ptData->iRawSize);
66.                if (NULL == ptData->pucRawData) {
67.                    printf("malloc rgba faile ...\n");
68.                    png_destroy_read_struct(&ptData->ptPngStrPoint, &ptData->ptPngInfoPoint, 0);
69.                    fclose(ptData->ptFp);
70.                    return -1;
71.                }
72.                /* 从pucPngData里读出实际的RGBA数据出来
73.                 * 源数据为ABGR格式*/
74.                for (i = 0; i < ptData->iHeight; i++)
75.                    for (j = 0; j < ptData->iWidth * 4; j += 4) {
76.                            ptData->pucRawData[iPos++] = pucPngData[i][j + 3];
77.                            ptData->pucRawData[iPos++] = pucPngData[i][j + 2];
78.                            ptData->pucRawData[iPos++] = pucPngData[i][j + 1];
79.                            ptData->pucRawData[iPos++] = pucPngData[i][j + 0];
80.                        }
81.
82.                /* 将得到的RGBA转换为RGB888格式 */
83.                if(RgbaToRgb(ptData)!=0)
84.                    return -1;
85.
86.            }
87.            else if (ptData->iChannels == 3 ) { //判断颜色深度是24位还是32位
88.                ptData->iRgbSize= ptData->iWidth * ptData->iHeight*3; //申请内存先计算空间
89.                ptData->pucRgbData = (unsigned char*)malloc(ptData->iRgbSize);
90.                if (NULL == ptData->pucRgbData) {
91.                    printf("malloc rgba faile ...\n");
92.                    png_destroy_read_struct(&ptData->ptPngStrPoint, &ptData->ptPngInfoPoint, 0);
93.                    fclose(ptData->ptFp);
94.                    return -1;
95.                }
96.                /* 从pucPngData里读出实际的RGB数据
97.                  * 源数据为BGR格式*/
98.                for (i = 0; i < ptData->iHeight; i ++) {
99.                    for (j = 0; j < ptData->iWidth*3; j += 3) {
100.                        ptData->pucRgbData[iPos++] = pucPngData[i][j+2];
101.                        ptData->pucRgbData[iPos++] = pucPngData[i][j+1];
102.                        ptData->pucRgbData[iPos++] = pucPngData[i][j+0];
103.                    }
104.                }
105.                ptData->iBpp = 24;//转化之后的格式为RGB888格式
106.            }
107.            else return -1;
108.
109.
110.            /* 6:销毁内存 */
111.            png_destroy_read_struct(&ptData->ptPngStrPoint, &ptData->ptPngInfoPoint, 0);
112.            fclose(ptData->ptFp);
113.
114.
115.            return 0;
1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