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苹果手机蓝牙扫描问题

楼主(2024-12-02):
问题求助,芯片是N32WB031,SDK V1.3.0。安卓手机可以正常扫描和连接到到蓝牙,苹果手机却扫描不到蓝牙,这个现象是概率出现的,目前4个样品,苹果手机蓝牙有2个连接不上。

楼主:
试了SDK V1.3.3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通过设置苹果手机的蓝牙设置解决?

网友A:
应是底层的问题,我也遇到。

网友B:
检查蓝牙设备设置

网友C:
关闭N32WB031蓝牙设备的电源,等待几秒钟后再次开启。

网友C:
在苹果手机上关闭蓝牙功能,再重新打开,尝试重新扫描蓝牙设备。

网友D:
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E:
检查是否有可用的iOS更新。

楼主:
这些都不行的,只能用v133,但我觉得奇怪的是v130用了一年怎么没人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蓝牙兼容性问题。

网友G:
忘记并重新配对设备

网友H:
N32WB031蓝牙设备支持与苹果手机的蓝牙版本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