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英飞凌TLE987X锁死

楼主(2024-11-26):
英飞凌TLE987X芯片锁死了,大家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检查电源和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看看手册,是不是在烧录时出发了安全方式?

网友C:
晶振损坏或未正确连接

网友D:
检查与TLE987X芯片时钟相关的电路,确保时钟信号能够正确传输到芯片内部。

网友E:
复位和重启试试

网友F:
建议联系英飞凌的技术支持团队

网友G:
更换芯片试试

网友H:
可以直接问问FAE交他们解决一下。

网友I:
针对英飞凌TLE987X芯片锁死的问题,您可以尝试确保芯片供电正常,所有连接正确无误。有时候芯片锁死可能是由于供电不足或连接不良导致的

网友J:
尝试将设备重启,看是否能够恢复芯片的正常工作。

网友K:
检查芯片的编程和配置是否正确,有时候错误的配置也可能导致芯片锁死

网友L:
可能需要更换一个新的英飞凌TLE987X芯片。在购买新芯片时,确保从正规渠道购买,并核对芯片的型号和规格。

网友M:
先换芯片排除是否芯片问题

网友N:
如果您无法自行解决问题,可以联系英飞凌的技术支持团队,他们可能会提供更专业的帮助和解决方案。

网友O:
在处理芯片问题时,确保遵循相关的安全和操作规范,以免造成进一步的损坏或安全隐患。

网友P:
你试试jlink看看能不能解锁

网友Q:
一般这种芯片锁住了直接就换个就好了

网友R:
没遇到过,而且这种芯片锁死是不是可以用jlink的解锁啊

网友S:
你怎么操作导致芯片锁死的啊?

网友T(2024-12-26):
找代理商FAE

网友U(2025-02-19):
你这是怎么锁死的?加了保护

网友V:
肯定是进行解锁相关的操作

网友W:
锁死一定要解锁以后才能再次使用

网友B:
我之前烧录雅特力的单片机时锁死了。后来一位大佬用JLink,提示了保护是否解除,选择确定后,就解除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X:
应该是烧录设置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Y:
TLE987X系列MCU对电源的稳定性要求较高。任何电压波动或电源问题都可能导致MCU“锁死”。

网友Z:
换芯片成本最低

网友Z:
或者换用其他下载方式

网友AA(2025-04-30):
看门狗定时器是一种防止系统因软件故障而死锁的机制。如果看门狗定时器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得到复位,系统会自动复位。否则,系统会进入死锁状态。

网友AB(2025-06-30):
如果芯片的供电电压不符合要求,可能会导致芯片工作异常甚至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