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英飞凌SWD接口烧录识别不了芯片

楼主(2024-11-29):
谁用过英飞凌的SWD接口烧录,识别不了芯片,烧录工具使用的的是ST-linkV2

网友A: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B:
检查烧录工具设置是否配置为SWD模式,并且波特率、时钟频率等参数设置正确。

网友C:
烧录工具可能不支持芯片。

网友A:
可能是芯片本身就坏了

网友D:
烧录环境问题有时电磁干扰或静电干扰可能导致芯片无法被正确识别。

网友E:
检查连接线是否质量良好,有时质量差的连接线可能导致连接不稳定。

网友F:
供电不足或不稳定可能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G:
BOOT引脚设置不对吧

网友H:
我前几天调试其他家芯片,发现在待机模式、睡眠模式下,雾少道路,必须复位下,趁着没进入睡眠状态,才可以烧录。

网友H:
但有的厂家的即使睡眠状态下,也可以再次烧录,不受睡眠状态影响。

网友H:
楼主看看是不是烧录用的引脚被占用了?可以试试BOOT操作后能否再烧录。

网友I:
可能是芯片被锁定或保护了

网友J:
软件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