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请问TLE5012B_E1000 启动后为什么位置不能正确获取

楼主(2024-11-29):
我是三个IIF引脚直连MCU捕捉口,转动到不同的位置,然后上电,MCU采集到的IIF信号脉冲数都一样,不能反馈正确位置,而SCC读取上来的值却能正确反馈位置,请问是什么问题?裸片,没改过寄存器。

网友A:
可能是CPR(每转一圈计数)设置不正确

网友B:
检查并正确配置编码器接口参数。

网友C:
换个编码器试试

网友D:
更新驱动程序或固件到最新版本,并检查是否有相关的补丁或修复程序。

网友E:
编码器接口配置不正确,如SPI接口参数设置错误

网友F:
电源电压不稳定或不足

网友G:
外部磁场干扰可能会影响TLE5012B_E1000的磁场测量,从而导致位置信息不准确。

网友H:
排查周围是否有强磁场干扰源

网友I:
编码器坏了?

网友J:
驱动程序或固件问题

网友K:
检查并正确安装编码器,与电机轴的连接牢固且角度偏差在允许范围内。

楼主:
驱动程序或固件存在bug或版本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