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TLE5012B_E1000技术规格

楼主(2024-11-28):
1.电源电压:最小3.00V,最大5.5V。
2.工作温度:范围在-40°C至150°C之间。
3.封装:采用PG-DSO-8封装,引脚数为8。
4.符合标准:符合RoHS标准,无SVHC(根据REACH SVHC版本2015/12/17)。

网友A(2025-01-31):
采用PG-DSO-8封装,引脚数为8。

网友B:
TLE5012B_E1000是一款由英飞凌生产的高性能磁性编码器芯片类型:基于巨磁阻(GMR)的角度传感器测量范围:360°角度测量分辨率:输出上使用15位绝对角度值表示法(0.01°的分辨率);接口上使用16位正弦/余弦值表示法

网友C:
与SPI兼容的双向同步串行通信(SSC),最高可达8Mbit/s

网友D:
脉宽调制(PWM)协议、短PWM代码(SPC)协议(基于SAE J2716中定义的SENT协议)、霍尔开关模式(HSM)和增量接口(IIF)

网友E:
传感器配置存储在寄存器中,可由SSC接口访问;输出引脚可配置(编程或预配置)为推挽或开漏

网友F:
TLE5012B是一款预校准的传感器,校准参数存储在激光熔丝中

网友G:
通过可选内部自动校准算法,在广泛的温度范围和较长的寿命期限内进一步提高角度测量精度,最大激活自动校准后,在使用期限和温度范围内产生1.0°的角度误差

网友H:
符合RoHS标准(无铅封装),无卤素,支持安全完整性等级(SIL),带有诊断功能和状态信息

网友I:
广泛应用于电机驱动与控制、传感与仪器、转向角度测量、汽车电子、一般角度感应、电气换向电机(如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中的电机)等领域

网友J:
目前处于活跃和首选状态,计划至少供货至2033年,所以感觉这个还不错

网友K:
TLE5012B_E1000是一款高性能、高分辨率、多接口、易于校准和集成的角度传感器芯片,适用于各种需要高精度角度测量的应用场景。

网友L:
芯片尺寸小,适合空间有限的应用。

网友M:
电源电压:最小3.00V。3V时能稳定工作不?

网友N:
符合标准协议才是关键的

网友O:
规格书呢

网友P(2025-04-29):
因为有着可靠的温度和电压容忍度,可以适用于一些对环境要求较高的医疗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