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64存储与接口

楼主(2024-11-29):
存储:具有2MB的闪存和1MB的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以及外部存储接口,如安全数字主机控制器(SDHC),支持SD/SDIO/eMMC接口。此外,还配备了Infineon Excelon Ultra 4Mb的四通道SPI非易失性F-RAM,有助于即时、本地和高能效的数据记录。
接口:包括全速USB串行存储器接口、PDM-PCM数字麦克风接口、可编程模拟块和可编程数字块等。此外,还提供了多种通信接口,如I2C、SPI、UART等。

网友A:
这存储的容量可以了,挺大。

网友B:
存储是否支持QSPI

网友C:
PSoC 64提供了多种存储选项,包括嵌入式闪存、静态随机访问存储器(SRAM)和外部存储器接口

网友D:
用于存储程序和数据,容量较大,可以满足大多数应用的需求

网友E:
SRAM,用于存储正在处理的数据和临时变量,访问速度较快

网友F:
外部存储器接口,支持多种外部存储器,如SD卡、SPI Flash等,可以扩展存储能力

网友G:
PSoC 64具有丰富的接口选项,包括通用串行总线(USB)、串行通信接口(如UART、SPI)、并行接口(如I2C)、模数转换器(ADC)、数字模拟转换器(DAC)等。这些接口可以实现与其他设备或模块的连接和数据传输。

网友H:
USB接口,支持USB主机和设备模式,可以实现高速数据传输和充电功能

网友I:
UART用于实现与其他设备的串行通信。

网友J:
SPI用于高速数据传输和与外部存储器等设备的通信。

网友K:
I2C用于与外围设备通信,如传感器和执行器等。

网友L:
PSoC 64还支持多种通信协议,如WiFi、蓝牙等,可以实现与其他设备或云服务的连接。这些丰富的接口和通信协议使得PSoC 64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应用。

网友M(2025-01-21):
四通道SPI非易失性F-RAM

网友M:
可编程模拟块和可编程数字块

网友N:
英飞凌有多种通信接口,如I2C、SPI、UART等

网友O(2025-02-28):
触发时序可能需要与其他外部事件或硬件信号同步。

网友P(2025-04-29):
2MB闪存(Flash)

这种闪存容量对于大多数嵌入式应用来说已经非常充足,适用于存储固件、配置数据和日志等。2MB的闪存可容纳较大的程序代码和配置数据,对于较复杂的应用(如图像处理、语音识别、物联网设备等)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作为非易失性存储,闪存即使在断电情况下也能保留数据,确保设备恢复后不丢失重要数据。

网友Q:
SRAM提供快速的读写能力,非常适合实时应用。例如,在进行复杂计算或传感器数据处理时,SRAM提供的高速缓存和数据存储能力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