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N32G430的低功耗定时器问题。

楼主(2024-11-27):
现使用N32G430的低功耗定时器的编码器模式,计数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想在计数器达到重装载值时触发中断,但是这个中断一直触发不了。这个是怎么回事。
void EncInputIo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tructure_Initialize(&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GPIO Clock */
    RCC_AHB_Peripheral_Clock_Enable(RCC_AHB_PERIPH_GPIOB);

    /* Configure the GPIO pin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3_LPTIM;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GPIOpin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6_LPTIM;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LPTIMNVIC_Config(FunctionalState Cmd)
{
    EXTI_InitType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Flag_Status_Clear(EXTI_LINE2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20;
#ifdef __TEST_SEVONPEND_WFE_NVIC_DIS__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Event;
#els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ndif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Peripheral_Initializes(&EXTI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RTC Alarm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LPTIM_WKUP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NVIC_PER_PRIORITY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NVIC_SUB_PRIORITY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Cmd;
    NVIC_Initializes(&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Lptim_EncInit(void)
{
    RCC_LPTIM_Enable();
    RCC_LSI_Enable();
    while(RCC_LSI_Stable_Wait() != SUCCESS);
    RCC_LPTIM_Clock_Config(RCC_LPTIMCLK_SRC_LSI);
        LPTIMNVIC_Config(ENABLE);

        LPTIM_Prescaler_Set(LPTIM,LPTIM_PRESCALER_DIV1);
    /* Config LPTIM */
        EncInputIoConfig();

    LPTIM_Clock_Source_Set(LPTIM,LPTIM_CLK_SOURCE_INTERNAL);
    LPTIM->CFG &=~(LPTIM_CFG_NENC|LPTIM_CFG_ENC);
    LPTIM_Encoder_Mode_Enable(LPTIM);
    /* ENC MODE1 */
    LPTIM_Encoder_Mode_Set(LPTIM,LPTIM_ENCODER_MODE_RISING_FALLING);

    LPTIM_ON(LPTIM);
    LPTIM_Auto_Reload_Set(LPTIM,65535);
    LPTIM_Compare_Set(LPTIM,10000);
        LPTIM_Counter_Start(LPTIM,LPTIM_OPERATING_MODE_CONTINUOUS);
        LPTIM_Interrupt_Enable(LPTIM,LPTIM_INT_ARRMIE);
}

void LPTIM_WKUP_IRQHandler(void)
{
    if (LPTIM_Flag_Get(LPTIM, LPTIM_INTSTS_FLAG_ARRM) != RESET)
    {
        LPTIM_FLAG_Clear(LPTIM, LPTIM_INTSTS_FLAG_ARRM);
        EXTI_Flag_Status_Clear(EXTI_LINE20);
    }
}
测试在计数到达65535时不会触发中断

网友A:
可能未正确配置LPTIM的中断源或中断优先级。

网友B:
在中断服务程序(ISR)中可能存在逻辑错误,导致中断无法正确触发或处理。

网友B:
可能存在其他任务或中断干扰了LPTIM的正常工作。

网友C:
重装载值设置过大?

网友D:
可能未使能LPTIM的中断功能。

网友E:
编码器模式配置问题

网友F:
可能未正确配置LPTIM的编码器模式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