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N32G430定时器级联为32位定时器问题

楼主(2024-11-29):
因16位定时器的位数不够,想用定时器的内部连接做一个32位的定时器,现实是当主定时器计满后产生的信号可以让从定时器+1。但是当主定时器向下溢出时,从定时器还是+1。这个怎么回事。

网友A:
主定时器和从定时器的配置可能不正确,导致它们之间的级联逻辑出错。

网友A:
特别是从定时器的触发源和计数模式可能设置不当。

网友B:
软件逻辑错误

网友C:
可能没有正确地检查主定时器的状态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