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TVS管的问题

楼主(2024-12-02):
这里的TVS管不会炸吗?

xch
挺会花钱的。搞了两TVS。 反贪局不管用,就再加个纪检。
不会

网友A:
这是电力线载波通信接口电路吗?TVS管是用来吸收瞬态干扰的,正常工作时电容CX1和变压器初级电感的取值不会导致TVS管导通

网友B:
D1、D2只是心里安慰。由于T1线圈电感很小,感抗也很小,在工频条件下,CX1的容抗很大,容抗、感抗分压,线圈5、8脚之间的工频电压、干扰电压很低。并联TVS管不是必须的。

那是防浪涌的,浪涌的频率很高,容抗很小,而感抗很大,TVS就起作用了,没有TVS,那很高的浪涌电压就传到后级去了

网友C:
电源上6V的TVS管,可以静电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1、D2只是心里安慰。由于T1线圈电感很小,感抗也很小,在工频条件下,CX1的容抗很大,容抗、感抗分压,线 ...

快速脉冲群了解下!
220V会经常有几千伏的快速脉冲群。

对。安规认证试验有快速脉冲群。但大多数情况没用。

网友E:
这是请教两个TVS管的问题。

网友F:
只是心里安慰,哈哈哈,太对了

网友G:
取决于电感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