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单片机片上外设详解!通用版

楼主(2024-12-02):
1.单片机外设通用简介
Why:与我何干?
单片机的片上外设对于电子爱好者和工程师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单片机内部集成的功能模块,能够直接与外部设备或传感器进行交互,无需额外的外部电路。这使得设计更简单、成本更低,并且可以快速响应外部事件。

What:定义、概念解释,可以做什么
单片机(Microcontroller Unit (MCU) )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它将计算机的CPU、存储器、输入/输出接口等集成在一起。片上外设(On-chip Peripherals )是指这些集成在单片机内部的辅助功能模块,比如定时器(Timer)、串行通信接口(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模数转换器(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C)等。它们使得单片机能够执行特定的任务,如测量时间间隔、发送和接收数据、转换模拟信号等。

How:使用步骤流程方法
使用单片机的片上外设通常包括以下步骤:

外设选择:根据项目需求选择合适的片上外设。
硬件连接:将外部设备或传感器连接到单片机的相应引脚。
初始化配置:通过编程设置外设的工作模式和参数,如定时器的计时周期、ADC的采样率等。
编程控制:编写代码来控制外设的行为,实现数据的读取、处理和响应。
调试优化:通过调试工具检查外设的工作状态,优化代码以提高性能和稳定性。
例如,如果你要开发一个智能家居系统,可能会使用单片机的ADC来读取温度传感器的模拟输出,通过编程将这些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然后根据这些数据调整家居设备的运行状态,如自动调节空调温度。

How Good:可以给人们带来什么好处,什么改变
使用单片机的片上外设可以带来以下好处:

成本效益:减少了外部电路的需求,降低了整体成本。
设计简化:集成的外设减少了设计复杂性,使得电路设计更加简洁。
快速开发:由于外设的集成,可以快速开发原型和产品。
高性能:直接集成在单片机上的外设通常响应速度更快,提高了系统性能。
灵活性: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选择不同的外设组合,提高系统的灵活性。
2.常见单片机外设
1. 输入/输出(I/O)外设
GPIO(通用输入输出端口):这是单片机与外界进行连接的基本渠道,可以配置为输入或输出模式。例如,控制LED灯的开关或读取按键的状态。
比较器(Comparator):用于比较两个模拟电压,输出数字信号指示哪个电压更高。工作原理:比较两个输入电压,高电压输出高电平,低电压输出低电平。应用实例:监测电池电压,超出安全阈值时触发保护,防止过充。

PWM(脉冲宽度调制):数字化控制技术,通过调节脉冲宽度控制信号平均值,用于调速和调光。工作原理:周期性改变脉冲高/低电平时间,占空比决定信号平均值。应用实例:调节风扇转速,占空比高则转速快,占空比低则转速慢

2. 通信接口外设
UART/US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同步或异步串口):用于异步串行通信,广泛应用于与PC机、传感器、显示器等设备进行通信。
SPI(串行外设接口):用于同步串行通信,支持主从模式,常用于与外接存储器、ADC、DAC等设备进行通信。
I2C(串行总线接口):用于双向串行通信,支持多主模式,常用于与传感器、EEPROM、RTC等设备进行通信。
3. 定时器和计数器外设
定时器/计数器:用于产生定时脉冲、测量时间间隔或计数事件,广泛应用于定时触发、脉宽调制、事件计数等场景。
4. 存储器外设
程序存储器(ROM/Flash):存储单片机的固件或程序代码,是单片机存储和执行程序的地方。
数据存储器(RAM):临时存储数据,如变量和中间计算结果,对于需要频繁更改的数据至关重要。
EEPROM:用于存储需要在断电后保持的数据,常用于保存配置参数和校准数据。
5. 中断和事件处理外设
外部中断(EXTI):用于检测外部触发事件,如按键按下、传感器触发等,是实现事件驱动编程的关键外设。
6. 数据处理外设
DMA(直接存储器访问):用于实现数据的快速传输,减少CPU的负载,常用于高速数据传输场景,如外设与内存之间的数据交换。
7. 电源管理外设
电源管理单元(PMU):用于监控和控制电源状态,确保单片机在不同的电源条件下稳定工作。
8. 模拟外设
ADC(模数转换器):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以便单片机能够处理模拟传感器的输入,广泛应用于温度测量、压力测量、电压测量等场景。
DAC(数模转换器):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通常用于生成模拟控制信号,如音频信号的生成。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301_79958007/article/details/144053861

网友A:
这个思维导图,连线图都看不见了。

网友B:
GPIO是单片机与外界进行连接的基本渠道,可以配置为输入或输出模式,用于控制LED灯、读取按键状态等

网友C:
比较器用于比较两个模拟电压,输出数字信号指示哪个电压更高,常用于监测电池电压等场景

网友D:
定时器/计数器用于产生定时脉冲、测量时间间隔或计数事件,广泛应用于定时触发、脉宽调制、事件计数等场景

网友E:
程序存储器(ROM/Flash)存储单片机的固件或程序代码,是单片机存储和执行程序的地方

网友F:
外部中断用于检测外部触发事件,如按键按下、传感器触发等,是实现事件驱动编程的关键外设

网友G:
电源管理单元用于监控和控制电源状态,确保单片机在不同的电源条件下稳定工作

网友H:
现在的外设接口都统一了吧,没有自定义接口的吧

网友I:
通讯才是永久的基础

网友J:
ADC还是经常使用的

网友K(2025-07-25):
单片机片上外设指集成在芯片内的功能模块,如 GPIO(通用输入输出)、UART(串口通信)、SPI/I2C(同步通信)、ADC/DAC(模数 / 数模转换)、PWM(脉宽调制)、定时器 / 计数器等。它们通过寄存器配置实现数据交互、信号处理、通信控制等功能,是嵌入式系统硬件设计的核心组件。不同系列单片机外设类型与数量各异,需结合芯片手册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