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N32G032F8S7 的问题

楼主(2024-12-02):
以前用的N32G032F6S7的芯片,但是代码空间不够,准备用N32G032F8S7这颗芯片,但是keil下面没有这个这个芯片的选择,可以帮忙提供一个pack install 吗

网友A:
去Keil官网下载pack支持包吧

楼主:
支持包里面没有支持这个芯片的

网友B:
去国民官网找keil包

网友C:
访问国民技术(Nationstech)的FTP服务器:
打开Keil的“资源管理器”或您的文件管理器。
在地址栏中输入ftp://download.nationstech.com,然后回车访问。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就是找 了没有找到才来这里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访问国民技术(Nationstech)的FTP服务器:
打开Keil的“资源管理器”或您的文件管理器。
在地址栏中输入ft ...

下载了没有这个芯片支持的包

楼主:
都没有人用过这个芯片吗?

网友D:
同一个系列的只要是flash大小一样,都可以用如果没有32G032F8S7型号选择,选择其他64k flash也可以,比如:N32G032K8L7,N32G032C8L7,N32G032R8L7,

另外,芯片是哪个代理商谁推荐给你的找代理商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