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USB虚拟串口

楼主(2024-11-22):
USB虚拟串口简介

USB虚拟串口是一种通过USB接口模拟传统物理串口的技术。它允许设备通过USB总线与计算机进行串口通信,而无需实际的串口硬件。这种技术在嵌入式系统、物联网设备和其他需要串口通信的场景中非常有用。

应用场景

  • 嵌入式系统开发:在嵌入式系统中,USB虚拟串口可以替代传统的物理串口,简化硬件设计,提高系统的灵活性。
  • 物联网设备:在物联网设备中,USB虚拟串口可以方便地与PC或其他设备进行数据交换,适用于各种数据采集和控制场景。
  • 教育与科研:在教育和科研领域,USB虚拟串口可以作为教学工具,帮助学生和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嵌入式系统的通信技术。

注意事项

  • 数据传输限制:USB协议规定,一次最多只能接收64字节数据,如果要传输的字节数是64整数倍,都要多传输一个0字节的数据包。因此,在实现USB虚拟串口时,可能需要对接收函数进行改写,以实现任意长度数据的接收。
  • 配置和初始化:在使用USB虚拟串口时,需要正确配置和初始化相关的硬件和软件,包括USB设备描述符、端点描述符和其他相关参数。
  • 稳定性和兼容性:为了确保通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可能需要增加许多提高稳定性、容错性的代码,才能成为可靠的产品。

网友A:
其实MCU来说,没必要虚拟串口吧

网友B:
一般的话,都是电脑端才会用虚拟串口,MCU的话有TTL啊,做啥虚拟串口

网友C:
USB虚拟串口通过软件模拟串口通信,无需额外的硬件串口设备,节省了硬件成本

网友D:
虚拟串口可以方便地在不同的计算机和操作系统之间进行连接,实现数据的传输和共享

网友E:
其实虚拟串口可以与各种应用程序和软件开发工具集成,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测试

网友F:
我认为USB虚拟串口的传输速度相对较快,可以满足大多数应用场景的需求

网友G:
其实虚拟串口我觉得打卡不必在MCU里弄

网友H:
MCU用虚拟串口干啥?本身不是有串口来说吗

网友I:
如果MCU做虚拟串口一般都是做烧录器来使用吧

网友J:
还是用TTL吧,MCU本身就有串口也不需要虚拟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