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103如何获取单片机复位类型

楼主(2024-11-22):
MM32F103如何获取单片机复位类型,哪个寄存器可以读取到

网友A:
查看复位寄存器就可以

网友B:
翻一下手册里有没有相关寄存器

网友C:
查找相关寄存器的设置

网友D(2025-02-28):
MM32F103 中可以通过读取 RCC_CSR 寄存器来获取复位类型。

网友E(2025-05-22):
此寄存器位于 RCC(时钟控制)模块中,包含了与系统复位相关的标志位。

网友F:
直接读寄存器数据就好

网友G:
在MM32F103(与STM32F103系列兼容)中,可以通过读取RCC(复位和时钟控制)模块中的复位状态寄存器(RCC_CSR)来判断单片机的复位类型

网友H:
找到RCC_CSR寄存器,该寄存器中包含多个复位状态标志位,用于指示不同的复位源。

网友I:
通过检查RCC_CSR中的PORRSTF标志位来判断是否发生了上电复位(POR)或掉电复位(PDR)。

网友J:
可以通过检查RCC_CSR中的PINRSTF标志位来判断是否通过NRST引脚触发了外部复位

网友K:
如果执行了软件复位操作,可以通过检查相关标志位(虽然STM32F103的标准复位状态寄存器不直接提供软件复位标志,但可通过上下文判断)或设计额外的标志位来记录软件复位事件。

网友L:
独立看门狗复位,通过检查RCC_CSR中的IWDGRSTF标志位来判断是否发生了独立看门狗复位。

网友M:
窗口看门狗复位,通过检查RCC_CSR中的WWDGRSTF标志位来判断是否发生了窗口看门狗复位。

网友N:
如果芯片从待机模式中返回,可以通过检查RCC_CSR中的LPWRRSTF标志位来判断。

网友O:
在读取完复位状态标志位后,通常需要清除这些标志位,以便后续复位事件的正确检测。这可以通过向RCC_CSR寄存器中的相应标志位写入1来实现(具体操作需参考芯片手册)。

网友P:
你看数据手册就行吧,一般手册就有软件复位操作

网友Q(2025-07-25):
通过读取 RCC 寄存器中的 RCC_FLAG_PORRST、RCC_FLAG_PINRST 等位判断复位源,需先调用RCC_GetFlagStatus()函数获取标志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