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下载识别不了芯片

楼主(2024-12-02):
有大哥知道解决方法嘛,在网上找了好久,还是没有相关的解决方法,用了PWLINK2LITE
keil版本最开始5.39也不行,现在是5.18还是不行

网友A:

分别替换仿真器或开发板查找问题

网友B:
同问,这种情况是不是芯片锁了?

找出问题了吗,我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C:
有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C:
调试器设置有误

网友D:
尝试将BOOT0引脚拉高(连接到VCC),然后复位芯片,看看是否能识别到芯片。

网友E:
换其它的调试工具试试

网友F:
你是没识别到仿真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同问,这种情况是不是芯片锁了?

锁了 你可以在jlink软件全擦除

网友G:
建议联系Keil的技术支持

网友H:
检查调试器的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I:
检查一下是否用的是最新版本的Keil软件

网友C:
安装或更新芯片支持包

网友J:
检查芯片是否损坏或存在其他硬件问题。

网友K:

你这哪是识别不了芯片,连烧写器都识别不到

网友L:
硬件问题居多

网友M:
建议楼主更换一下硬件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