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P/N型号MOS驱动直流无刷电机逻辑解释

楼主:
基于 PIC16
今天认真复习了一遍无刷电机控制方案,关于其中基础的MOS驱动桥的问题认真复习了MOS
下图上面的为PMOS,下面的那个为NMOS

解释和说明见图上。
上臂通过一个三极管来控制,这样当三极管的B给高电平的时候,三极管导通,PMOS的G就接地了,这样GS就是反向电压,导通,从上臂的S极流入,从D极流出。
三极管B给低电平的时候,三极管不导通,上臂的PMOS通过电阻连接VCC,这个时候Vgs=0,不导通。

网友A(2024-12-13):
好贴,竟然没人回复。o( ̄▽ ̄)d

网友A:
这个是PN用的,如果用两个N的是不是还需要专门的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PN用的,如果用两个N的是不是还需要专门的驱动芯片。?

有机会再发。

网友B:
驱动电机用的吗?搞不懂为何有的用两个nmos

网友C:
讲解的非常明白,大佬有空多做点教程吧

网友D:
两个N的那种都是要有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