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
BLDC启动电流不一样

楼主(2024-12-03):
BLDC无感方波,   六脉冲IPD定位后启动, 10%占空比启动,电机可以正常运转,但是有50%概率瞬间电流偏大,干扰其他模块。
不知道怎么改进,是由于定位不准吗?请各位指教

网友A:
通常是定位不准问题导致的,也可以看下AD采样采样点,应避过MOS振荡阶段去采样,同时PWM关断前要完成采样

楼主(点评):
mos震荡时间大概8%左右(8us ),PWM周期100us,硬件上调整有用吗

网友A:
需要调整采样点到8us以后

网友B:
满满的学问,我原来以为加上驱动信号就行。

网友B:
控制的意思是慢慢加速到正常转速,停止时慢慢减速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