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虚拟串口实验(USB-CDC)

楼主(2024-12-03):
前言:使用GD32F303单片机,使用其外设USB的CDC类实现虚拟串口的收发数据,本实验主要讲USB实验如何基于一个官方的Demo,移植成自己的一个完整工程(附上源码例程)。

(理论部分后续再讲)

MCU:GD32F303CBT6

一、移植
1、准备
(1)、找到相应的路径下的usb_cdc工程,我使用的是IAR工程,所以选择EWARM文件夹下的工程文件,双击打开。

(2)、打开CDC_ACM.eww工程之后再IAR里面可以看到整个工程的架构、使用到的文件,如图。

可以看到移植USB cdc工程主要就是使用到了USBD类文件、设备文件和驱动文件这几类。GD的官方有吧USB库封装在同一个文件夹内,方便移植。

(3)、在工程右键键打开包含文件的文件夹,可以知道具体使用的是哪一个文件夹下面的文件。

可以看到主要就是使用的是《GD32F30x_usbd_library》 文件夹下面的文件

使用到的文件:

①、...\GD32F30x_Firmware_Library_V2.2.0\Firmware\GD32F30x_usbd_library\class\device\cdc

cdc_acm_core.c、cdc_acm_core.h

②、...\GD32F30x_Firmware_Library_V2.2.0\Firmware\GD32F30x_usbd_library\device

usbd_core.c、usbd_core.h

usbd_enum.c、usbd_enum.h

usbd_pwr.c、usbd_pwr.h

usbd_transc.c、usbd_transc.h

③、...\GD32F30x_Firmware_Library_V2.2.0\Firmware\GD32F30x_usbd_library\usbd

usbd_lld_core.c、usbd_lld_core.h

usbd_lld_int.c、usbd_lld_int.h

2、复制移植为一个新工程
(1)创建一个文件夹:

将上面说到的文件移植到文件夹内

(2)、双击工程之后,需要将一下的源文件删除,然后重新加入,复制移植过路径不一样了。

(3)右键Option打开工程管理,将头文件路径重新加入,并换为相对路径的方式

重新加载的路径为:

(4)、最后编译0错误就可以了

二、实验
1、烧录到主板吗,可以看到代码里面的主循环逻辑就是将接收到的数据再发送出来,类似与普通的串口数据收发。

2、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打开后可以显示出COM口序号,我这里是19:COM19:GD32 Virtual Com Port.(设备管理器上也可以看到),如果没看到就需要安装一下官方的虚拟串口驱动。

3、修改设备信息,在linux下看一看到虚拟串口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修改设置:

在cdc_acm_core.c文件内:主要是修改结构体cdc_desc内的一些成员信息

(1)、其中这两项是可改的:

工程:GitHub - YZX-11/GD32F303-usb_cdc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64192009/article/details/144105311

网友A:
硬件上需要确保USB接口的DP、DM引脚以及上拉电阻正确连接

网友B:
在进行数据传输测试时,要从发送和接收两个方向进行验证。可以编写简单的测试程序,在 GD32 端发送一个已知的数据序列,然后在主机端(如 PC)接收并检查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C:
配置描述符时,注意接口层的IAD描述符、接口描述符0和接口描述符1。
IAD描述符可以不使用,但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使用联合描述符。

网友D:
选择合适的终端仿真器软件(如Tera Term、PuTTY、RealTerm等)用于测试与调试。确保所选工具能够正确地配置为与GD32虚拟串口通信。

网友E:
在主循环中处理数据收发逻辑,通过调用相应的函数实现数据的接收和发送。

网友F:
使用适当的电阻和电容来滤波和稳定电源,特别是在VBUS(USB供电)引脚上。

网友G:
虚拟的串口是不是波特率设置多少都能显示?

网友H:
在接收函数中,代码的顺序非常重要,错误的顺序可能导致接收失败。

网友I:
实现高效的数据接收和发送机制。使用环形缓冲区可以有效地管理传入和传出的数据流,避免数据丢失。

网友J:
USB设备的时钟通常是固定的48MHz,因此需要根据外部晶振的频率进行适当的分频和配置。

网友K:
在实现USB虚拟串口时,可能需要对性能进行优化,包括减少延迟、提高数据吞吐量等。这可能涉及到对USB堆栈的优化和硬件资源的合理分配。

网友L:
管理好发送和接收缓冲区,确保数据的正确传输和不会发生溢出。

网友M:
USB虚拟串口涉及到中断处理,因此需要确保中断服务程序正确配置和实现 。这包括USB的枚举过程、数据收发等中断。

网友N:
在应用程序中调用适当的API来初始化USB模块,并允许其完成枚举过程。这是主机识别和配置USB设备的过程。

网友O:
要注意 USB 接口的电源引脚(VBus)和地引脚(GND)的连接,防止短路或虚接情况。如果 VBus 电源供应不稳定,可能会导致设备识别问题或者通信中断。

网友N:
参考GD32官方提供的USB-CDC示例代码,这有助于理解配置过程和中断处理。

网友E:
特别是在接收数据时,注意代码的执行顺序,避免因顺序错误导致数据接收失败。

网友P:
CDC(通信设备类)设备需要处理一些设备类专用请求,如SET_LINE_CODING、GET_LINE_CODING、SET_CONTROL_LINE_STATE等。这些请求的处理需要在设备的固件中实现

网友Q:
注意CDC的发送和接收函数可能会遇到64字节限制的问题。

网友R:
配置正确的USB描述符是至关重要的。这包括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以及端点描述符等。这些描述符定义了USB设备如何被识别,并指定了通信参数。

网友S:
添加足够的调试信息输出到串口或LED指示灯,帮助排查问题。

网友T:
如果烧录后设备无法识别,检查晶振设置和外部时钟配置。

网友U:
为 GD32 芯片提供稳定的电源。电源的质量会影响 USB 通信的稳定性。一般来说,需要使用滤波电容来减少电源纹波,例如在电源引脚附近添加 10μF 和 0.1μF 的电容进行滤波。

网友V:
USB设备符合USB规范,可以通过USB符合性测试软件进行验证。

网友T:
在设计USB虚拟串口时,需要考虑与不同主机和操作系统的兼容性。确保设备能够在多种环境中正常工作。

网友W:
实现错误处理机制,以应对USB通信中的异常情况。

网友I:
虽然USB-CDC不是基于UART的传统串行通信,但它仍然可以通过软件模拟出类似的波特率设置。确保在PC端和嵌入式端都设置了匹配的波特率值。

网友X:
虚拟串口通常不需要设置波特率,因为它使用USB的总线速度。但如果你的应用程序需要与实际串口通信,需要确保波特率匹配。

网友Y:
USB有中断函数,需要确保在移植过程中正确处理这些中断。中断服务程序是USB通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负责处理各种USB事件。

网友N:
GD32E503的时钟必须为168MHz才能使用。

网友E:
USB接口需要连接三个脚:DP、DM和一个上拉电阻。
上拉电阻的配置非常重要,缺少上拉电阻可能导致USB设备无法被识别。

网友Z:
注意保护共享资源,比如当从ISR(中断服务例程)和主线程同时访问环形缓冲区时,应使用互斥锁或其他同步机制。

网友I:
如果出现通信问题,可以检查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端点配置以及数据收发函数的实现是否正确。

网友AA:
在GD32的库函数中正确配置USB相关的寄存器,包括USB核心、设备、端点等。

网友Y:
虚拟串口驱动是通过软件控制GPIO来模拟实现的串口通信,因此通信速率可能相对较慢。

网友AB:
对于 CDC 类设备,要在设备描述符中正确设置类代码(Class)、子类代码(Sub - Class)和协议代码(Protocol),一般 CDC 设备的类代码为 0x02,子类代码为 0x00,协议代码为 0x00。

网友P:
如果使用外部晶体振荡器,确保其频率和精度满足USB通信的要求。

网友AC:
USB - CDC 通信需要配置合适的端点(Endpoint)。通常需要配置一个控制端点(如端点 0)用于设备枚举和配置,以及一个或多个数据端点用于实际的数据传输。例如,CDC 设备一般会使用端点 1 用于发送数据(TX),端点 2 用于接收数据(RX)。

网友W:
初始化USB外设所需的所有函数和配置。

网友I:
在数据收发方面,需要注意发送和接收函数的正确使用。发送函数可以直接使用,而接收函数则需要特别注意代码的顺序和逻辑

网友Q:
接收函数需要特别小心,确保按照正确的顺序执行操作,如判断接收状态、接收数据、读取数据长度等。

网友AD:
对于USB-CDC应用,必须正确设置CDC类特定描述符,例如通讯接口描述符和数据接口描述符。

网友AE:
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以确保USB中断能够及时响应。

网友AF:
正确设置USB描述符(Device Descriptor,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Interface Descriptor, Endpoint Descriptor等)。

网友C:
处理可能出现的错误情况,如USB断开重连、数据溢出等。

网友AG:
USB通信依赖于中断函数。

网友L:
在“usbd_cdc_if.h”中找到函数CDC_Receive_FS(),并在其中添加回环代码:
CDC_Transmit_FS(Buf, *Len);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回环测试,确保数据能够正确发送和接收。

网友AH:
考虑到USB连接状态变化对系统的影响,比如拔插USB线缆可能会触发系统的复位或者改变电源模式。

网友Z:
如果适用,实现适当的电源管理模式,确保在不活跃期间节省电力。

网友AI:
USB设备符合USB规范,可以通过USB兼容性测试软件进行验证。

网友AJ:
实现错误处理机制来处理usb通信中的异常。

网友AK:
考虑usb连接状态的变化对系统的影响,例如拔下usb电缆可能会触发系统重置或更改电源模式。

网友AL:
GD32虚拟串口实验(USB-CDC)旨在实现USB通信与虚拟串口间的转换,实现数据的可靠传输。通过配置GD32芯片,实现USB通信模拟串口功能。

网友AM(2026-02-10):
小心,CDC(通用同步/异步收发传输)发送接收函数可能因64字节限制而受限。

网友AN:
通信故障?先核对接口设置和传输代码,确保配置正确无误。

网友AO:
虚拟串口波特率设置要和实际应用中通信对方的波特率一致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AL:
软件模拟GPIO来造串口,速度可能会慢一些。

网友AP:
确保单片机支持USB,安装相应驱动,配置USB外设中断,编写初始化函数设置数据传输端点。

网友AQ:
USB设备要符合规范,需用软件测试,确保兼容性。

网友AR:
确保调试时,串口或LED指示灯有充足的信息显示,便于快速定位故障。

网友AS:
USB-CDC应用需确保通信接口和数据接口描述符设置正确,以确保设备能正常通讯。

网友AT:
为了应对USB通信异常,可以在程序中设置检查点,当检测到通信错误时,进行相应的错误恢复和提示操作。

网友AN:
虚拟串口波特率设置后,理论上任何值都能显示,但实际应用中,需确保与通信另一方波特率一致。

网友AU:
GD32库中配置USB寄存器,需先设置USB核心,然后配置设备及端点。先看手册,按步骤来。

网友AV(2026-03-12):
兼容性是关键,要适配多系统环境,保证设备稳定运行。

网友AQ:
USB-CDC应用要设置好通讯接口和数据接口描述符,才能正常通信。

网友AW:
合理设置单片机的休眠模式,配合低功耗电路,减少传感器和电机的不必要功耗,实现节能。

网友AJ:
要确保缓冲区足够大,数据传输时速度合适,避免超速写入导致溢出。

网友AX:
使用CDC函数时,注意可能存在64字节的传输限制,确保数据包不超过此限制。

网友AY:
确保程序能应对USB断开重连和数据溢出等问题,保障系统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