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开发学习-BH1750模块

楼主(2024-12-03):
硬件平台
CW32_48F大学计划板
CW32_IOT_EVA物联网开发评估套件
BH1750数字型光照强度传感器

BH1750

BH1750是一款数字型光照强度传感器,能够获取周围环境的光照强度。其测量范围在0~65535 lx。lx勒克斯,是光照强度的单位。BH1750可用于调节手机屏幕和键盘的背光功率,或者用于智能灯光控制,比如,随着外界光照强度的变化调节灯光亮度。

BH1750有以下特点
I2C总线接口
接近视觉灵敏度的光谱灵敏度特性
输出对应亮度的数字值
高分辨率(0~65535 lx)
通过降低功率功能,实现低电流化
50Hz / 60Hz光噪声抑制功能
可以选择两种类型的I2C从属地址
最小误差变动在±20%
受红外线影响很小
BH1750原理部分 博客参考

BH1750( GY-302 )光照传感器 https://blog.csdn.net/Dustinthewine/article/details/127540711
BH1750 光照传感器文档详解 及 驱动设计 https://juejin.cn/post/7157645672945025055
代码移植
bh1750.c
#include "main.h"

/*
        应用说明:
        在访问I2C设备前,请先调用 i2c_CheckDevice() 检测I2C设备是否正常,该函数会配置GPIO
*/

/*
        应用说明:
        在访问I2C设备前,请先调用 i2c_CheckDevice() 检测I2C设备是否正常,该函数会配置GPIO
*/

static void I2C_BH1750_GPIOConfig(void);

//==================================================================================================
//  函数功能: IIC 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  函数标记: i2c_Delay
//  函数说明: I2C总线位延迟,最快400KHz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static void i2c_Delay(void)
{
        uint8_t i;

        /*
                 下面的时间是通过逻辑分析仪测试得到的。
        工作条件:CPU主频72MHz ,MDK编译环境,1级优化

                循环次数为10时,SCL频率 = 205KHz
                循环次数为7时,SCL频率 = 347KHz, SCL高电平时间1.5us,SCL低电平时间2.87us
                 循环次数为5时,SCL频率 = 421KHz, SCL高电平时间1.25us,SCL低电平时间2.375us
        */
        for (i = 0; i < 12; i++);
}
//==================================================================================================
//  函数功能: IIC 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  函数标记: i2c_Start
//  函数说明: CPU发起I2C总线启动信号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i2c_Start(void)
{
        /* 当SCL高电平时,SDA出现一个下跳沿表示I2C总线启动信号 */
        BH1750_I2C_SDA_1();
        BH1750_I2C_SCL_1();
        i2c_Delay();
        BH1750_I2C_SDA_0();
        i2c_Delay();
        BH1750_I2C_SCL_0();
        i2c_Delay();
}
//==================================================================================================
//  函数功能: IIC 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  函数标记: i2c_Stop
//  函数说明: CPU发起I2C总线停止信号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i2c_Stop(void)
{
        /* 当SCL高电平时,SDA出现一个上跳沿表示I2C总线停止信号 */
        BH1750_I2C_SDA_0();
        BH1750_I2C_SCL_1();
        i2c_Delay();
        BH1750_I2C_SDA_1();
}
//==================================================================================================
//  函数功能: IIC 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  函数标记: i2c_SendByte
//  函数说明: CPU发起I2C总线停止信号
//                          形    参:_ucByte : 等待发送的字节
//            返 回 值: 无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i2c_SendByte(uint8_t _ucByte)
{
        uint8_t i;

        /* 先发送字节的高位bit7 */
        for (i = 0; i < 8; i++)
        {
                if (_ucByte & 0x80)
                {
                        BH1750_I2C_SDA_1();
                }
                else
                {
                        BH1750_I2C_SDA_0();
                }
                i2c_Delay();
                BH1750_I2C_SCL_1();
                i2c_Delay();
                BH1750_I2C_SCL_0();
                if (i == 7)
                {
                         BH1750_I2C_SDA_1(); // 释放总线
                }
                _ucByte <<= 1;        /* 左移一个bit */
                i2c_Delay();
        }
}
//==================================================================================================
//  函数功能: IIC 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  函数标记: i2c_ReadByte
//  函数说明: CPU从I2C总线设备读取8bit数据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读到的数据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uint8_t i2c_ReadByte(void)
{
        uint8_t i;
        uint8_t value;

        /* 读到第1个bit为数据的bit7 */
        value = 0;
        for (i = 0; i < 8; i++)
        {
                value <<= 1;
                BH1750_I2C_SCL_1();
                i2c_Delay();
                if (BH1750_I2C_SDA_READ())
                {
                        value++;
                }
                BH1750_I2C_SCL_0();
                i2c_Delay();
        }
        return value;
}
//==================================================================================================
//  函数功能: IIC 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  函数标记: i2c_WaitAck
//  函数说明: CPU产生一个时钟,并读取器件的ACK应答信号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返回0表示正确应答,1表示无器件响应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uint8_t i2c_WaitAck(void)
{
        uint8_t re;

        BH1750_I2C_SDA_1();        /* CPU释放SDA总线 */
        i2c_Delay();
        BH1750_I2C_SCL_1();        /* CPU驱动SCL = 1, 此时器件会返回ACK应答 */
        i2c_Delay();
        if (BH1750_I2C_SDA_READ())        /* CPU读取SDA口线状态 */
                re = 1;
        else
                re = 0;
        BH1750_I2C_SCL_0();
        i2c_Delay();
        return re;
}

//==================================================================================================
//  函数功能: IIC 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  函数标记: i2c_Ack
//  函数说明: CPU产生一个ACK信号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i2c_Ack(void)
{
        BH1750_I2C_SDA_0();        /* CPU驱动SDA = 0 */
        i2c_Delay();
        BH1750_I2C_SCL_1();        /* CPU产生1个时钟 */
        i2c_Delay();
        BH1750_I2C_SCL_0();
        i2c_Delay();
        BH1750_I2C_SDA_1();        /* CPU释放SDA总线 */
}
//==================================================================================================
//  函数功能: IIC 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  函数标记: i2c_NAck
//  函数说明: CPU产生1个NACK信号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i2c_NAck(void)
{
        BH1750_I2C_SDA_1();        /* CPU驱动SDA = 1 */
        i2c_Delay();
        BH1750_I2C_SCL_1();        /* CPU产生1个时钟 */
        i2c_Delay();
        BH1750_I2C_SCL_0();
        i2c_Delay();
}
/*
*********************************************************************************************************
*        函 数 名: I2C_BH1750_GPIOConfig
*        功能说明: 配置I2C总线的GPIO,采用模拟IO的方式实现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I2C_BH1750_GPIO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__RCC_GPIOA_CLK_ENABLE();/* 打开GPIO时钟 */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BH1750_I2C_SCL_PIN|BH1750_I2C_SDA_PIN;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OD;/* 开漏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BH1750_GPIO_PORT_I2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BH1750_GPIO_PORT_I2C,BH1750_I2C_SCL_PIN|BH1750_I2C_SDA_PIN);

        /* 给一个停止信号, 复位I2C总线上的所有设备到待机模式 */
        i2c_Stop();
}

//==================================================================================================
//  函数功能: IIC 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  函数标记: i2c_ReadByte
//  函数说明: 检测I2C总线设备,CPU向发送设备地址,然后读取设备应答来判断该设备是否存在
//                          形    参:_Address:设备的I2C总线地址
//            返 回 值: 返回值 0 表示正确, 返回1表示未探测到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uint8_t i2c_CheckDevice(uint8_t _Address)
{
        uint8_t ucAck;
        i2c_Start();                /* 发送启动信号 */
        /* 发送设备地址+读写控制bit(0 = w, 1 = r) bit7 先传 */
        i2c_SendByte(_Address | BH1750_I2C_WR);
        ucAck = i2c_WaitAck();        /* 检测设备的ACK应答 */

        i2c_Stop();                        /* 发送停止信号 */

        return ucAck;
}
//==================================================================================================
//  函数功能: BH1750 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  函数标记: BH1750_Byte_Write
//  函数说明: BH1750写一个字节
//                     返回值        成功:0                失败:非0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uint8_t BH1750_Byte_Write(uint8_t data)
{
        i2c_Start();
        //发送写地址
        i2c_SendByte(BH1750_Addr|0);
        if(i2c_WaitAck()==1)
                return 1;
        //发送控制命令
        i2c_SendByte(data);
        if(i2c_WaitAck()==1)
                return 2;
        i2c_Stop();
        return 0;
}
//==================================================================================================
//  函数功能: BH1750 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  函数标记: BH1750_Read_Measure
//  函数说明: BH1750读取测量数据
//            返回值 成功:返回光照强度         失败:返回0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uint16_t BH1750_Read_Measure(void)
{
        uint16_t receive_data=0;
        i2c_Start();
        //发送读地址
        i2c_SendByte(BH1750_Addr|1);
        if(i2c_WaitAck()==1)
                return 0;
        //读取高八位
        receive_data=i2c_ReadByte();
        i2c_Ack();
        //读取低八位
        receive_data=(receive_data<<8)+i2c_ReadByte();
        i2c_NAck();
        i2c_Stop();
        return receive_data;        //返回读取到的数据
}

//==================================================================================================
//  函数功能: BH1750 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  函数标记: BH1750_Power_ON
//  函数说明: BH1750s上电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BH1750_Power_ON(void)
{
        BH1750_Byte_Write(POWER_ON);
}
//==================================================================================================
//  函数功能: BH1750 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  函数标记: BH1750_Power_OFF
//  函数说明: //BH1750s断电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BH1750_Power_OFF(void)
{
        BH1750_Byte_Write(POWER_OFF);
}
//==================================================================================================
//  函数功能: BH1750 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  函数标记: BH1750_RESET
//  函数说明: BH1750复位        仅在上电时有效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BH1750_RESET(void)
{
        BH1750_Byte_Write(MODULE_RESET);
}
//==================================================================================================
//  函数功能: BH1750 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  函数标记: BH1750_Init
//  函数说明: BH1750初始化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
void BH1750_Init(void)
{
        I2C_BH1750_GPIOConfig();                /* 配置GPIO */

        BH1750_Power_ON();        //BH1750s上电
        //BH1750_RESET();                        //BH1750复位
        BH1750_Byte_Write(Measure_Mode);
        //SysTick_Delay_ms(120);
}
//==================================================================================================
//  函数功能: BH1750 外设驱动函数部分
//  函数标记: LIght_Intensity
//  函数说明: 获取光照强度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float LIght_Intensity(void)
{
        return (float)(BH1750_Read_Measure()/1.1f*Resolurtion);
}

bh1750.h
#ifndef __BH1750_H
#define __BH1750_H

#include "main.h"

//BH1750的地址
#define BH1750_Addr                                0x46

//BH1750指令码
#define POWER_OFF                    0x00
#define POWER_ON                        0x01
#define MODULE_RESET            0x07
#define        CONTINUE_H_MODE                0x10
#define CONTINUE_H_MODE2        0x11
#define CONTINUE_L_MODE                0x13
#define ONE_TIME_H_MODE                0x20
#define ONE_TIME_H_MODE2        0x21
#define ONE_TIME_L_MODE                0x23

//测量模式
#define Measure_Mode                        CONTINUE_H_MODE

//分辨率        光照强度(单位lx)=(High Byte  + Low Byte)/ 1.2 * 测量精度
#if ((Measure_Mode==CONTINUE_H_MODE2)|(Measure_Mode==ONE_TIME_H_MODE2))
        #define Resolurtion                0.5
#elif ((Measure_Mode==CONTINUE_H_MODE)|(Measure_Mode==ONE_TIME_H_MODE))
        #define Resolurtion                1
#elif ((Measure_Mode==CONTINUE_L_MODE)|(Measure_Mode==ONE_TIME_L_MODE))
        #define Resolurtion                4
#endif

#define BH1750_I2C_WR        0                /* 写控制bit */
#define BH1750_I2C_RD        1                /* 读控制bit */

/* 定义I2C总线连接的GPIO端口, 只需要修改下面4行代码即可任意改变SCL和SDA的引脚 */
#define BH1750_GPIO_PORT_I2C        CW_GPIOA                                /* GPIO端口 */
#define BH1750_I2C_SCL_PIN                GPIO_PIN_0                                /* 连接到SCL时钟线的GPIO */
#define BH1750_I2C_SDA_PIN                GPIO_PIN_1                                /* 连接到SDA数据线的GPIO */
/* 定义读写SCL和SDA的宏,已增加代码的可移植性和可阅读性 */
#define BH1750_I2C_SCL_1()      GPIO_SetBits(BH1750_GPIO_PORT_I2C, BH1750_I2C_SCL_PIN)                /* SCL = 1 */
#define BH1750_I2C_SCL_0()      GPIO_ResetBits(BH1750_GPIO_PORT_I2C, BH1750_I2C_SCL_PIN)        /* SCL = 0 */
#define BH1750_I2C_SDA_1()      GPIO_SetBits(BH1750_GPIO_PORT_I2C, BH1750_I2C_SDA_PIN)                /* SDA = 1 */
#define BH1750_I2C_SDA_0()      GPIO_ResetBits(BH1750_GPIO_PORT_I2C, BH1750_I2C_SDA_PIN)        /* SDA = 0 */
#define BH1750_I2C_SDA_READ()   GPIO_ReadPin(BH1750_GPIO_PORT_I2C, BH1750_I2C_SDA_PIN)            /* 读SDA口线状态 */

void i2c_Start(void);
void i2c_Stop(void);
void i2c_SendByte(uint8_t _ucByte);
uint8_t i2c_ReadByte(void);
uint8_t i2c_WaitAck(void);
void i2c_Ack(void);
void i2c_NAck(void);
uint8_t i2c_CheckDevice(uint8_t _Address);

void BH1750_Init(void);                        //未包含IIC初始化
float LIght_Intensity(void);        //读取光照强度的值
uint8_t BH1750_Byte_Write(uint8_t data);
uint16_t BH1750_Read_Measure(void);
void BH1750_Power_ON(void);
void BH1750_Power_OFF(void);
void BH1750_RESET(void);
#endif

测试
//==================================================================================================
//  实现功能: 高级定时器
//  函数说明: ATIMER_init
//  函数备注: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ATIMER_init(void)
{
        ATIM_InitTypeDef ATIM_InitStruct;
        __RCC_ATIM_CLK_ENABLE();

    __disable_irq();
    NVIC_EnableIRQ(ATIM_IRQn);
    __enable_irq();

   ATIM_InitStruct.BufferState = ENABLE;                               //使能缓存寄存器
   ATIM_InitStruct.ClockSelect = ATIM_CLOCK_PCLK;                      //选择PCLK时钟计数
   ATIM_InitStruct.CounterAlignedMode = ATIM_COUNT_MODE_EDGE_ALIGN;    //边沿对齐
   ATIM_InitStruct.CounterDirection = ATIM_COUNTING_UP;                //向上计数;
   ATIM_InitStruct.CounterOPMode = ATIM_OP_MODE_REPETITIVE;            //连续运行模式
   ATIM_InitStruct.OverFlowMask = DISABLE;                             //重复计数器上溢出不屏蔽
   ATIM_InitStruct.Prescaler = ATIM_Prescaler_DIV8;                    // 8分频,8MHZ
   ATIM_InitStruct.ReloadValue = 8000;                                 // 重载周期 1MS TIMER
   ATIM_InitStruct.RepetitionCounter = 0;                              // 重复周期0
   ATIM_InitStruct.UnderFlowMask = DISABLE;                            // 重复计数下溢出不屏蔽
   ATIM_Init(&ATIM_InitStruct);
   ATIM_ITConfig(ATIM_CR_IT_OVE, ENABLE);                              // 有重复计数器溢出产生进入中断
   ATIM_Cmd(ENABLE);

}
//==================================================================================================
//  实现功能: 中断服务函数
//  函数说明: ATIM_IRQHandler
//  函数备注:
//--------------------------------------------------------------------------------------------------
//  |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void ATIM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atimer_count=0;
    if (ATIM_GetITStatus(ATIM_IT_OVF))
    {
        ATIM_ClearITPendingBit(ATIM_IT_OVF);
                atimer_count++;
                if(atimer_count>=1000)     //1S=1000ms
                {
            //printf("time_1s_flag OK\r\n");
            light = LIght_Intensity();
            printf("当前光照:%.1fLx\r\n",light);
            atimer_count=0;

                }
  }
}

测试效果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599390/article/details/131697713

网友A:
我试过直接使用库函数驱动I2C访问BH1750,代码很少,更简洁。

网友B:
IIC 外设驱动函数可以直接借鉴使用

网友C:
IIC 外设直接借鉴函数

网友D:
BH1750是一款数字型光照强度传感器,能够获取周围环境的光照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