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单片机裸机常用的时间片轮训系统

楼主(2024-12-03):
   我学单片机初期的时候是没有接触过什么操作系统的,后续接触过FreeRTOS,了解过一下时间片轮训和抢占式。但是工作发现许多工控行业的产品用不到移植操作系统。

        那我学习初期遇到一种问题就很棘手,比如我想在ADC采集温度到88度时,打开一个继电器,延时30后,打开第二个继电器。这个延时肯定不能在while{1}里面用delay延时,会导致整个程序都卡住30s。为了处理这种问题可以采取下面这种写法。

        time.h头文件代码:

#include <stdint.h>

#ifndef _TIME_H
#define _TIME_H

typedef enum{
        Task_1MS,
        Task_10MS,
        Task_50MS,
        Task_100MS,
        Task_500MS,
        Task_1000MS,
        Task_Max
}Sys_Task_Type;

void Tim6_Init(void);
void Timer_CallBack_Handler(void);
void Sys_Task_Reload(Sys_Task_Type type);
extern uint16_t Sys_Run_Task[Task_Max];

#endif

time.c源文件代码:

#include "time.h"

uint16_t Sys_Run_Task[Task_Max] = {1,10,50,100,500,1000};

//基本定时器
void Tim6_Init()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timer_clock_prescaler_config (RCU_TIMER_PSC_MUL4);
    timer_deinit(TIMER6);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68-1;                                        //分频系数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1000-1;                                //重装载值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6,&timer_initpara);

        timer_update_event_enable(TIMER6);                                                //更新事件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6,TIMER_FLAG_UP);                //清除更新中断标志位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6,TIMER_INT_FLAG_UP);                //更新中断使能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2_SUB2);
        nvic_irq_enable(TIMER6_IRQn,2,2);

        timer_enable(TIMER6);                                                                        //启用计数器
}

void TIMER6_IRQHandler(void)
{
        if(RE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6,TIMER_INT_FLAG_UP))
        {
                Timer_CallBack_Handler();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6,TIMER_INT_FLAG_UP);//清除更新中断标志位
        }
}

//遍历 Sys_Run_Task 数组,将每个任务的剩余运行时间减一
void Timer_CallBack_Handler(void)
{
        uint8_t index = 0;
        for(index = 0;index < Task_Max;index++)
        {
                if(Sys_Run_Task[index] > 0)
                {
                        Sys_Run_Task[index]--;
                }
        }
}

void Sys_Task_Reload(Sys_Task_Type type)//定义一个枚举类型的变量
{
        switch((uint8_t)type)
        {
                case Task_1MS://0
                {
                        Sys_Run_Task[type] = 1;
                        break;
                }
                case Task_10MS:
                {
                        Sys_Run_Task[type] = 10;
                        break;
                }
                case Task_50MS:
                {
                        Sys_Run_Task[type] = 50;
                        break;
                }
                case Task_100MS:
                {
                        Sys_Run_Task[type] = 100;
                        break;
                }
                case Task_500MS:
                {
                        Sys_Run_Task[type] = 500;
                        break;
                }
                case Task_1000MS:
                {
                        Sys_Run_Task[type] = 1000;
                        break;
                }
        }
}

上面有4个函数

一个是配置1ms进一次中断的基本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一个中断服务函数,用来调用自减函数;

一个循环遍历的自减函数;

一个填充赋值函数;

main.c文件

include "main.h"

int main(void)
{
        All_Periph_Clock_Enable();                                                        //外设时钟使能
        All_Config();                                                                                //外设初始化
        Nvic_Config();                                                                                //中断通道配置

    while(1)
        {
                if(Sys_Run_Task[Task_1MS] == 0)
                {

                        Sys_Task_Reload(Task_1MS);
                }
                if(Sys_Run_Task[Task_10MS] == 0)
                {

                        Sys_Task_Reload(Task_10MS);
                }
                if(Sys_Run_Task[Task_50MS] == 0)
                {

                        Sys_Task_Reload(Task_50MS);
                }
                if(Sys_Run_Task[Task_100MS] == 0)
                {

                        Sys_Task_Reload(Task_100MS);
                }
                if(Sys_Run_Task[Task_500MS] == 0)
                {

                        Sys_Task_Reload(Task_500MS);
                }
                if(Sys_Run_Task[Task_1000MS] == 0)
                {

                        Sys_Task_Reload(Task_1000MS);
                }
        }
}

        基本逻辑就是每ms执行一次中断,将数组的数据都减1,在main.c里面的while{1}里,循环的判断数组的数据什么时候减到为0,等于0的立马给填充回原先设定的时间。上面设定了1,10,50,100,500,1000ms不同的时间,时间一到就执行对应部分。

        现在再想处理最初的30s延时功能,只需要在1s的条件下,设定一个标志累加30次,到30的时候清除,去打开继电器就好了,当然这里提到的这种处理方式在项目中肯定有弊端,延时需求多标志位设立太多,不过后面我还会整理其他笔记。上面就是很常用的时间片轮训的一种简单架构写法。其他写法的原理也都差不多,都是通过定时器计时。有更高深,或者其他方式希望指导。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GQli2296523792/article/details/144116686

网友A:
单片机裸机常用的时间片轮训系统是一种简单的多任务调度机制,它允许在没有操作系统的情况下模拟并发执行多个任务。

网友B:
时间片轮训系统也有其缺点,比如它不支持任务的优先级调度,所有任务都按照固定的时间片执行,这可能导致某些紧急任务无法及时处理。此外,如果任务数量较多,或者任务的时间片设置不合理,可能会导致系统效率低下。

网友C:
时间片长度和任务划分需要精心设计。如果时间片长度设置不合理,可能会导致某些任务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或者 CPU 资源浪费在频繁的任务切换上。

网友D:
实现简单,不需要操作系统支持。
可以在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中使用。

网友E:
虽然传统的时间片轮训是非抢占式的,但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希望引入优先级概念,允许高优先级的任务打断低优先级的任务。这可以通过修改调度算法来实现,例如总是先检查是否有更高优先级的任务正在等待执行。

网友F:
由于采用轮询方式,某些任务的响应时间可能会受到其他任务的影响。

网友G:
定义一个任务结构体,包括任务主体函数、分配给任务的时间片tick数和当前运行已经消耗的时间片tick计数。

网友H:
使用定时器中断来触发任务的执行。每当定时器中断发生时,调度器就会检查哪些任务的时间片已到,并执行相应的任务。

网友I:
在主循环中,不断轮询所有任务的状态。如果某个任务处于就绪状态,则执行该任务的任务函数。
执行完任务后,根据需要重新装载该任务的时间片,以便在下一个周期再次执行。

网友A:
时间片轮询系统是一种在单片机裸机环境下实现多任务处理的简单有效方法。它的基本思想是将 CPU 的运行时间划分为多个时间片,每个任务按照预先分配的时间片轮流执行。当一个任务在其分配的时间片内没有完成,它会暂停执行,等待下一个时间片到来再继续执行,就像多个任务在排队轮流使用 CPU 资源一样。

网友J:
编写一个简单的调度器函数,负责决定哪个任务应该被执行。可以是一个循环,依次检查每个任务是否准备好运行。

网友K:
使用一个结构体数组来管理所有任务,每个结构体包含了任务的状态(如就绪、挂起等)、时间片、任务函数指针等信息。

网友L:
配置一个定时器产生周期性的中断,在每次中断时调用调度器进行上下文切换。

网友A:
在单片机裸机编程中,时间片轮训是一种常用的多任务调度方法,它允许系统在多个任务之间分配CPU时间,从而提高系统的响应性和效率。

网友M:
采用动态时间片分配方法。根据任务的实际执行情况和优先级,动态地调整每个任务的时间片长度,提高系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网友N:
通过合理分配时间片和有效管理任务,可以在没有操作系统的情况下实现多任务的模拟并发执行。

网友O:
在单片机裸机编程中,时间片轮询系统是一种常用的多任务处理方法。

网友P:
任务响应及时性相对较差。如果一个任务需要紧急处理,但它还没有轮到自己的时间片,就需要等待,这可能会导致任务响应延迟,在对实时性要求极高的系统中可能不适用。

网友Q:
通过这种方式,单片机可以在没有操作系统的情况下实现简单的多任务处理。

网友R:
如果任务执行时间较长,可能需要将任务拆分成更小的片段。

网友S:
由于没有操作系统提供的高级调度机制,开发者需要自己构建一个简单的调度器来管理多个任务或事件。

网友T:
时间片轮训系统的主要优点是简单易实现,不需要复杂的操作系统支持。它适用于那些对实时性要求不高,但需要模拟多任务处理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U:
在系统初始化时,为每个任务分配初始时间片,并设置其状态为未就绪。在主循环中,检查每个任务的就绪标志位,如果就绪则调用相应的任务函数,并将时间片重置为初始值。

网友V:
时间片轮询系统的核心思想是将CPU时间划分为若干个小的时间片(例如1毫秒),并在每个时间片内执行不同的任务。通过不断循环和切换任务,使得多个任务看起来像是并发执行。

网友W:
每个任务都需要定义一个时间片,这个时间片决定了该任务多久执行一次。
任务通常是一个函数,它包含了需要执行的具体操作。

网友X:
无需复杂的操作系统支持,适合简单的嵌入式项目。

网友Y:
使用一个定时器,每隔一定的周期(如1ms)产生一次中断。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对每个任务的时间片进行减一操作。当某个任务的时间片减到零时,设置该任务的就绪标志位。

网友Z:
在每次定时器中断中,对所有任务的时间片进行减一操作。如果某个任务的时间片减为零,则将该任务标记为就绪状态,并准备执行。

网友AA:
每个任务的执行时间是可以预测的,因为任务是按照固定的时间片轮流执行的。这对于一些对实时性和确定性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如工业控制、实时数据采集等非常有利。

网友AB:
没有操作系统的额外开销,如任务切换的堆栈操作、进程间通信机制等,能够有效地节省单片机的内存和 CPU 资源,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

网友AC:
时间片轮训系统的关键在于如何管理和调度这些任务,以确保它们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得到执行。

网友AD:
设置一个定时器,使其在每个时间片结束时产生中断或事件。

网友X:
时间片是指分配给每个任务的最大连续执行时间。可以通过调整定时器的间隔或者在调度器内部加入延时来改变时间片的大小。较短的时间片可以提高响应速度但增加了上下文切换的开销;较长的时间片则相反。

网友P:
单片机裸机常用的时间片轮询系统是一种简易的任务管理办法,它本质上是利用定时器的定时功能,使得任务可以间断固定时间执行。

网友AE:
考虑任务的优先级,对于紧急任务可以采用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来处理。

网友AF:
通过为每个任务分配一个固定的时间片(时间段),并在一个全局定时器的控制下轮流执行这些任务。

网友AG:
在主循环中,使用一个循环遍历任务数组,检查每个任务的状态。
如果某个任务处于就绪状态,则调用该任务的任务函数进行执行。
执行完任务后,根据任务的执行周期和需要,重新装载该任务的时间片。

网友AH:
通过定时器中断确保任务能够按时执行。

网友AI:
在主函数的主循环中,遍历任务结构体数组。对于每个任务,如果任务处于就绪状态,就调用任务函数,并递增任务计数器。当任务计数器达到分配的时间片数量时,将任务状态设置为暂停,等待下一轮询周期。

网友AJ:
对于非常复杂的任务调度和管理可能不够灵活和高效。

网友AK:
如果不同任务之间存在依赖关系,考虑如何安全地通信和同步它们之间的操作。

网友H:
在一些复杂的应用中,可能需要实现任务之间的切换和优先级管理。
这可以通过在任务管理结构体中添加优先级字段,并在轮询执行时根据优先级进行调度来实现。

网友M:
相比操作系统中的多任务调度机制,时间片轮询系统的代码结构相对简单,不需要复杂的任务调度算法和内核支持,易于理解和编写,适合资源有限的单片机裸机系统。

网友AL:
通常使用定时器中断来实现时间片的划分。定时器设置为每隔固定时间(如1毫秒)产生一次中断,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对任务的时间片进行管理。

网友AM:
任务调度依赖于定时器中断,实时性较差。

网友AN:
每个任务都需要占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资源。

网友AO:
时间片轮训系统是一种在单片机裸机环境中常用的多任务调度方法。

网友AP:
在多任务系统中,需要合理分配系统资源,如定时器、中断向量等,以避免资源冲突。
如果出现资源冲突,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解决,如优先级仲裁、资源锁定等。

网友D:
在主循环中不断检查每个任务的时间片是否已到。这种方法不需要中断,但可能会增加CPU的负载。

网友AQ:
任务时间片的选择需要根据任务的实际需求和系统的处理能力来确定。
如果时间片太短,会导致任务切换频繁,增加系统开销;如果时间片太长,则可能导致任务响应不及时。

网友AM:
允许单片机在多个任务之间快速切换,给每个任务分配一定的时间来执行,从而实现“伪并行”处理。

网友AR(2025-01-02):
如果一项任务需要很长时间来执行,您可能需要将该任务分成更小的部分。

网友AS:
非常复杂的任务的调度和管理可能不是灵活和有效的。

网友AT:
时间片轮岗培训系统的关键是如何管理和调度这些任务,保证它们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网友AU:
如果一项任务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你可能需要把它分成更小的部分。,

网友AV:
单片机裸机的时间片轮询系统是通过不断切换任务处理顺序和时间片分配来实现并发运行的一种系统,可确保各个任务得到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