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短路保护测试方法咨询

楼主(2024-12-03):
各位大神,我们原始的短路保护测试,是直接随意安装一个负载,然后直接镊子一短路,然后去除短路,再测试电源输出是否能正常恢复;
最近来了一个新人,他就琢磨着,这个短路保护,是否需要先在满载的时候,再去短路;
然后按照这个想法,果然成功的把好几个产品测试fail了;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大伙,这样测试是否合理?
你们的短路保护测试是怎么测的呢?
原始测试:正常负载——开机——电源用镊子短路——去除短路——测量电源确定是否能正确恢复;
新测试方法:调整负载为最大负载——开机——电源用镊子短路——去除短路——测量电源确定是否能正确恢复;

网友A:
可以修改短路保护电路,当负载当电压下降到一定阈值后,关闭输出。这样能避免出现输出接地后保护电路才动作。

网友B:
那干脆再加一路电流反馈,无论过载还是直接短路直接恒流输出算了

网友C:
当然满载测试更好。因为,满载时,电源的所有功能参数也要满足要求才是合格产品。

网友D:
既然满载时也须满足要求才能合格,那就应该满载测试,否则这测试就完全彻底毫无意义了

网友E:
这要看短路保护的设计初衷是什么,和怎么定义“短路撤除”,可能用新方法测试“fail”的产品,其设计反倒是更加优良的,就应该测试“f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