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工具] LKS_CONFIG 生成gcc工程,固件库包含路径报错

楼主(2024-12-03):
使用lksconfig v1.1.7生成 mc081c8t8 工程,调用make后报错:
lks32mc08x_periph_driver/Source/lks32mc08x_adc.c:20:10: fatal error: lks32mc08x_adc.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20 | #include "lks32mc08x_adc.h"
      |          ^~~~~~~~~~~~~~~~~~

查看调用命令:

arm-none-eabi-gcc -c -mcpu=cortex-m0 -mthumb    -Iinclude -Ilks32mc08x_periph_driver\Include -ISEGGER_RTT -ILKS32MC08x  -Og -Wall -fdata-sections -ffunction-sections -MMD -MP -MF"build/lks32
mc08x_adc.d" -g -gdwarf-2 -Wa,-a,-ad,-alms=build/lks32mc08x_adc.lst lks32mc08x_periph_driver/Source/lks32mc08x_adc.c -o build/lks32mc08x_adc.o

发现makefile文件的C_INCLUDES 相应行为:
-Ilks32mc08x_periph_driver\Include

,改为
-Ilks32mc08x_periph_driver/Include

后编译正常

网友A:
固件库的路径配置错误

网友B:
文件缺失或损坏

网友C:
重新配置路径,更新固件库

网友D:
固件库版本不兼容

网友B:
环境变量可能未正确设置,导致编译器无法找到固件库。

网友E:
LKS_CONFIG工具本身存在问题或已过时,可能会导致生成的工程配置不正确。

网友F:
更新LKS_CONFIG工具到最新版本,并重新生成工程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