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L021] 【AT-START-L021测评】晒板,灵魂点灯-1

楼主(2024-12-03):
收到板子挺久了
雅特力这块板子比较看重的还是IO电压可以支持1.71——3.6V,其他外设基本每一家M0都差不多
之前有测试过一家号称也是可以低压工作的M0结果供电1.8V,芯片死活不工作,郁闷至极
这一次收到板子直接选择1.8演示demo,一点问题没有,必须给个大大的赞
活不多说,既然晒板,那就必须上图
Arduino也是很人性化,虽然不使用Arduino,但挡不住有外设是Arduino I/F
介绍结束,必须来一波灵魂-----点灯
首先使用ICP将demo download保存,以便验证接下来验证是否成功
这其中有一点不是很理解64KB怎么计算是F9FF(FA00),这一波操作完成,接下来就是我们自己的demo秀
typedef enum
{
  LED2                                   = 0,
  LED3                                   = 1,
  LED4                                   = 2
} led_type;

#define LED_NUM                          3
#if defined (AT_START_L021_V1)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S_6
#define LED2_GPIO                        GPIOF
#define LED2_GPIO_CRM_CLK                CRM_GPIOF_PERIPH_CLOCK
#define LED3_PIN                         GPIO_PINS_7
#define LED3_GPIO                        GPIOF
#define LED3_GPIO_CRM_CLK                CRM_GPIOF_PERIPH_CLOCK
#define LED4_PIN                         GPIO_PINS_11
#define LED4_GPIO                        GPIOB
#define LED4_GPIO_CRM_CLK                CRM_GPIOB_PERIPH_CLOCK
#endif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while(1)
  {
    at32_led_toggle(LED2);
    delay_ms(200);
    at32_led_toggle(LED3);
    delay_ms(200);
    at32_led_toggle(LED4);
    delay_ms(200);
  }
}

灵魂点灯到此结束

网友A:
嵌入式中的hello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