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搭建硬件电路采集输出跌落的电压

楼主(2024-12-03):
当电源正常输出时,突然加载,会导致输出跌落,如何搭建硬件电路去采集这个跌落电压?

网友A:
用比较器触发高速AD采样记录输出电压短时跌落

网友B:
何必这么麻烦 挂着示波器 下降沿触发 设好电压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比较器触发高速AD采样记录输出电压短时跌落

好的,方法的确没有想到,做为改进方法备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必这么麻烦 挂着示波器 下降沿触发 设好电压值就可以了

谢谢,请问这个电压值采用何种方法设置为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这个电压值采用何种方法设置为佳?

电平调到低于平均输出最低但又高于跌落最低,下降沿触发,触发选单次即可。若是波形全程纹波较大就只能修改纵轴量程或改成检测交流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