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D20C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24-12-03):
如图这是开关电源,X电容放电用的,请问这是什么元件?

网友A:
应该不是二极管,是两只脚的IC。

楼主:
谢谢坛友,这个用在X电容放电回路的,应该不会是ic。等我核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这个用在X电容放电回路的,应该不会是ic。等我核对一下。

网友A:
多谢,看来就是坛友所说的这款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