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上位机如何实现发送参数给单片机,单片机保存接收的参数重复运行指定的功能。

楼主(2024-12-04):
简单说明一下发这个贴子/问答的原因,很早以前就想实现这个功能了,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方法,也没有什么思路,所以发帖问一问大佬们,希望大佬们指点一二。
需求/功能 描述:
   1. 上位机部分主要是设定一些参数,类似于设定单片机运行指定功能时所需要的参数:
       举例:名称,功能,上限,下限,参数一,参数二,...,延时。一行代表一个功能。
       上位机设定好参数通过串口下发给单片机。
   2. 单片机接收到数据后保存这些参数,并且能够重复以接收到的参数执行指定的功能,知道上位机发送新的参数进来,如果一直不更新且断开上位机连接,那么单片         机就一直以上一次接收的参数运行指定的功能。
   3.假设需要按顺序运行多个功能那么上位机就设定多行参数然后发送给单片机,格式如下:
      名称A,功能A,上限,下限,参数一,参数二,...,延时。
      名称B,功能B,上限,下限,参数一,参数二,...,延时。
      名称...,功能...,上限,下限,参数一,参数二,...,延时。
      名称N,功能N,上限,下限,参数一,参数二,...,延时。

请教各位大佬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以上这些功能?

@@ 51系列单片机设计实例 267页
单片机应用系统开发实例导航 作者:靳达 293页
@@ 单片机C语言编程与实例 336页
8051单片机实践与应用 414页 4.2M
单片机典型模块设计实例导航 超清晰 465页
单片机典型模块设计实例导航 超清晰 465页

                    tyw 注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多谢T叔

网友B:
usmart了解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228986-1-1.html

网友C:
单片机里面写个MODBUS程序就可以,单片机收到数据后保存到FLASH,或是其他存储芯片,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D:
单片机中保存下参数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D:
现在几乎所有片子都能操作内部flash,直接存储就行了,主要看你用的啥片子,参数不多的话   eerom也可以

楼主(点评):
最后也是这个想法

网友E:
很多单片机内部本来就可以保存参数,除了OPT芯片外

网友F:
状态机啊

网友G:
我们使用了自定义协议来处理这个工作。

楼主(2025-02-03):
引用 网友B:
usmart了解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228986-1-1.html

虽然跟需求不符,但是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使用了自定义协议来处理这个工作。

差不多也是这个思路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