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专项扣除又出问题了?

楼主:
就是关于房子还贷款这块,通多一键导入2024年的 其他都没问题,就卡在这里了
重新进入去修改也不行,不知道是为什么?合同编号我看都一样啊 没区别。。。不懂不懂
有明白的人吗?

楼主(点评):
这个问题解决了 确实是 删除前几年的有问题就好了

网友A(2024-12-04):
工资表里莫名其妙的多了这一项,不过收入远远不够缴税的标准!

楼主(点评):
不是工资表里面的 是个人所得税那个APP里面的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工资表里的金额和个税里的金额压根就对不上!

网友B:
这个我前两个月就遇到过了,好像比较麻烦,修改不行,要把以前年度的都作废,再重新输入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前两个月就遇到过了,好像比较麻烦,修改不行,要把以前年度的都作废,再重新输入正确的。 ...

我刷抖音也是这么说的 要把以前的都删除了 重新填2025的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删除没有关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前两个月就遇到过了,好像比较麻烦,修改不行,要把以前年度的都作废,再重新输入正确的。 ...

之前的删除没有关系吗?

网友C:
我打电话去了税务,APP搞不了就要去服务大厅去录入,要请假我还在考虑中

网友D:
在哪个城市?一二线或者省会放弃利息选择租房抵扣更划算,租房没有门槛直接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哪个城市?一二线或者省会放弃利息选择租房抵扣更划算,租房没有门槛直接填 ...

没有租房啊 2套房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打电话去了税务,APP搞不了就要去服务大厅去录入,要请假我还在考虑中

我还没整,听说只要把前几年的都删除了 重新录入2025年的就行 不知道好不好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整,听说只要把前几年的都删除了 重新录入2025年的就行 不知道好不好使 ...

主要是删除了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E:
对比了,确实填的不一致,所以把之前的删了就OK了。删了应该没什么事情。

楼主(点评):
我还没整,等我试试看

网友E(点评):
回复 楼主: 昨天我试了,想修改不一致的填错的地方,修改不了,只能作废,作废后就可以一键带入了。作废的2019-2021,即使不作废,也没什么用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E: 作废了的年份不用重新填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的删除没有关系吗?

据说删除了 需要再重新填报才行 不然补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据说删除了 需要再重新填报才行 不然补缴

我也还没弄好,不行就不享受这一条了,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还没弄好,不行就不享受这一条了,没办法

我弄好了  找到错误的年份 删除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弄好了  找到错误的年份 删除就行了

那我跟你还不一样

网友F:
都是后台对比,是不是重新签过合同了,我之前还完贷款直接就不能扣除了,特别精准

楼主(点评):
不是 我的确实是有一年写的不一样 删了就好了 好像是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