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分享)深入浅出讲解字节对齐问题

楼主(2024-12-04):
引言最近因为硬件的一些限制,导致没有注意到四字节对齐问题,总去位域操作,导致寄存器读写不一致,这是一篇关于字节对齐的文章,写得很全很长,建议收藏细读。考虑下面的结构体定义:typedef struct
{
char  c1;
short s;
char  c2;
int   i;
}T_FOO;
假设这个结构体的成员在内存中是紧凑排列的,且c1的起始地址是0,则s的地址就是1,c2的地址是3,i的地址是4。现在,我们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int main(void)
{
T_FOO a;
printf("c1 -> %d, s -> %d, c2 -> %d, i -> %d\n",
    (unsigned int)(void*)&a.c1 - (unsigned int)(void*)&a,
    (unsigned int)(void*)&a.s  - (unsigned int)(void*)&a,
    (unsigned int)(void*)&a.c2 - (unsigned int)(void*)&a,
    (unsigned int)(void*)&a.i  - (unsigned int)(void*)&a);
return 0;
}
运行后输出:c1 -> 0, s -> 2, c2 -> 4, i -> 8
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字节对齐导致的问题。本文在参考诸多资料的基础上,详细介绍常见的字节对齐问题。因成文较早,资料来源大多已不可考,敬请谅解。

楼主:
一、 什么是字节对齐

现代计算机中,内存空间按照字节划分,理论上可以从任何起始地址访问任意类型的变量。

但实际中在访问特定类型变量时经常在特定的内存地址访问,这就需要各种类型数据按照一定的规则在空间上排列,而不是顺序一个接一个地存放,这就是对齐。

二 、对齐的原因和作用

不同硬件平台对存储空间的处理上存在很大的不同。某些平台对特定类型的数据只能从特定地址开始存取,而不允许其在内存中任意存放。

例如Motorola 68000 处理器不允许16位的字存放在奇地址,否则会触发异常,因此在这种架构下编程必须保证字节对齐。

但最常见的情况是,如果不按照平台要求对数据存放进行对齐,会带来存取效率上的损失。比如32位的Intel处理器通过总线访问(包括读和写)内存数据。

每个总线周期从偶地址开始访问32位内存数据,内存数据以字节为单位存放。

如果一个32位的数据没有存放在4字节整除的内存地址处,那么处理器就需要2个总线周期对其进行访问,显然访问效率下降很多。

因此,通过合理的内存对齐可以提高访问效率。为使CPU能够对数据进行快速访问,数据的起始地址应具有“对齐”特性。

比如4字节数据的起始地址应位于4字节边界上,即起始地址能够被4整除。

此外,合理利用字节对齐还可以有效地节省存储空间。但要注意,在32位机中使用1字节或2字节对齐,反而会降低变量访问速度。

因此需要考虑处理器类型。还应考虑编译器的类型。在VC/C++和GNU GCC中都是默认是4字节对齐。

楼主:
三 、对齐的分类和准则

主要基于Intel X86架构介绍结构体对齐和栈内存对齐,位域本质上为结构体类型。

对于Intel X86平台,每次分配内存应该是从4的整数倍地址开始分配,无论是对结构体变量还是简单类型的变量。

3.1 结构体对齐

在C语言中,结构体是种复合数据类型,其构成元素既可以是基本数据类型(如int、long、float等)的变量,也可以是一些复合数据类型(如数组、结构体、联合等)的数据单元。

编译器为结构体的每个成员按照其自然边界(alignment)分配空间。各成员按照它们被声明的顺序在内存中顺序存储,第一个成员的地址和整个结构的地址相同。

字节对齐的问题主要就是针对结构体。

3.1.1 简单示例

先看个简单的例子(32位,X86处理器,GCC编译器):

【例1】设结构体如下定义:

struct A
{
int    a;
char   b;
short  c;
};

struct B
{
char   b;
int    a;
short  c;
};

已知32位机器上各数据类型的长度为:char为1字节、short为2字节、int为4字节、long为4字节、float为4字节、double为8字节。那么上面两个结构体大小如何呢?

结果是:

sizeof(strcut A)值为8;sizeof(struct B)的值却是12。

结构体A中包含一个4字节的int数据,一个1字节char数据和一个2字节short数据;B也一样。按理说A和B大小应该都是7字节。之所以出现上述结果,就是因为编译器要对数据成员在空间上进行对齐。

3.1.2 对齐准则

先来看四个重要的基本概念:

  • 数据类型自身的对齐值:char型数据自身对齐值为1字节,short型数据为2字节,int/float型为4字节,double型为8字节。

  • 结构体或类的自身对齐值:其成员中自身对齐值最大的那个值。

  • 指定对齐值:#pragma pack (value)时的指定对齐值value。

  • 数据成员、结构体和类的有效对齐值:自身对齐值和指定对齐值中较小者,即有效对齐值=min{自身对齐值,当前指定的pack值}。

基于上面这些值,就可以方便地讨论具体数据结构的成员和其自身的对齐方式。

其中,有效对齐值N是最终用来决定数据存放地址方式的值。有效对齐N表示“对齐在N上”,即该数据的“存放起始地址%N=0”。而数据结构中的数据变量都是按定义的先后顺序存放。

第一个数据变量的起始地址就是数据结构的起始地址。结构体的成员变量要对齐存放,结构体本身也要根据自身的有效对齐值圆整(即结构体成员变量占用总长度为结构体有效对齐值的整数倍)。

以此分析3.1.1节中的结构体B:

假设B从地址空间0x0000开始存放,且指定对齐值默认为4(4字节对齐)。成员变量b的自身对齐值是1,比默认指定对齐值4小,所以其有效对齐值为1,其存放地址0x0000符合0x0000%1=0。

成员变量a自身对齐值为4,所以有效对齐值也为4,只能存放在起始地址为0x0004~0x0007四个连续的字节空间中,符合0x0004%4=0且紧靠第一个变量。

变量c自身对齐值为 2,所以有效对齐值也是2,可存放在0x0008~0x0009两个字节空间中,符合0x0008%2=0。所以从0x0000~0x0009存放的都是B内容。

再看数据结构B的自身对齐值为其变量中最大对齐值(这里是b)所以就是4,所以结构体的有效对齐值也是4。

根据结构体圆整的要求, 0x0000~0x0009=10字节,(10+2)%4=0。所以0x0000A~0x000B也为结构体B所占用。故B从0x0000到0x000B 共有12个字节,sizeof(struct B)=12。

之所以编译器在后面补充2个字节,是为了实现结构数组的存取效率。试想如果定义一个结构B的数组,那么第一个结构起始地址是0没有问题,但是第二个结构呢?

按照数组的定义,数组中所有元素都紧挨着。如果我们不把结构体大小补充为4的整数倍,那么下一个结构的起始地址将是0x0000A,这显然不能满足结构的地址对齐。

因此要把结构体补充成有效对齐大小的整数倍。其实对于char/short/int/float/double等已有类型的自身对齐值也是基于数组考虑的,只是因为这些类型的长度已知,所以他们的自身对齐值也就已知。

上面的概念非常便于理解,不过个人还是更喜欢下面的对齐准则。

结构体字节对齐的细节和具体编译器实现相关,但一般而言满足三个准则:

  • 结构体变量的首地址能够被其最宽基本类型成员的大小所整除;

  • 结构体每个成员相对结构体首地址的偏移量(offset)都是成员大小的整数倍,如有需要编译器会在成员之间加上填充字节(internal adding);

  • 结构体的总大小为结构体最宽基本类型成员大小的整数倍,如有需要编译器会在最末一个成员之后加上填充字节{trailing padding}。

楼主:
对于以上规则的说明如下:

第一条:编译器在给结构体开辟空间时,首先找到结构体中最宽的基本数据类型,然后寻找内存地址能被该基本数据类型所整除的位置,作为结构体的首地址。将这个最宽的基本数据类型的大小作为上面介绍的对齐模数。

第二条:为结构体的一个成员开辟空间之前,编译器首先检查预开辟空间的首地址相对于结构体首地址的偏移是否是本成员大小的整数倍,若是,则存放本成员,反之,则在本成员和上一个成员之间填充一定的字节,以达到整数倍的要求,也就是将预开辟空间的首地址后移几个字节。

第三条:结构体总大小是包括填充字节,最后一个成员满足上面两条以外,还必须满足第三条,否则就必须在最后填充几个字节以达到本条要求。

【例2】假设4字节对齐,以下程序的输出结果是多少?

/* OFFSET宏定义可取得指定结构体某成员在结构体内部的偏移 */
#define OFFSET(st, field)     (size_t)&(((st*)0)->field)
typedef struct
{
char  a;
short b;
char  c;
int   d;
char  e[3];
}T_Test;

int main(void)
{
printf("Size = %d\n  a-%d, b-%d, c-%d, d-%d\n  e[0]-%d, e[1]-%d, e[2]-%d\n",
  sizeof(T_Test), OFFSET(T_Test, a), OFFSET(T_Test, b),
  OFFSET(T_Test, c), OFFSET(T_Test, d), OFFSET(T_Test, e[0]),
  OFFSET(T_Test, e[1]),OFFSET(T_Test, e[2]));
return 0;
}

执行后输出如下:

Size = 16
a-0, b-2, c-4, d-8
e[0]-12, e[1]-13, e[2]-14

下面来具体分析:

首先char a占用1个字节,没问题。

short b本身占用2个字节,根据上面准则2,需要在b和a之间填充1个字节。

char c占用1个字节,没问题。

int d本身占用4个字节,根据准则2,需要在d和c之间填充3个字节。

char e[3];本身占用3个字节,根据原则3,需要在其后补充1个字节。

因此,sizeof(T_Test) = 1 + 1 + 2 + 1 + 3 + 4 + 3 + 1 = 16字节。

楼主:
3.1.3 对齐的隐患3.1.3.1 数据类型转换

代码中关于对齐的隐患,很多是隐式的。例如,在强制类型转换的时候: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 0x12345678;

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
*p = 0x00;
unsigned short *p1 = (unsigned short *)(p+1);
*p1 = 0x0000;

return 0;
}

最后两句代码,从奇数边界去访问unsigned short型变量,显然不符合对齐的规定。在X86上,类似的操作只会影响效率;但在MIPS或者SPARC上可能导致error,因为它们要求必须字节对齐。

又如对于3.1.1节的结构体struct B,定义如下函数:

void Func(struct B *p)
{
//Code
}

在函数体内如果直接访问p->a,则很可能会异常。因为MIPS认为a是int,其地址应该是4的倍数,但p->a的地址很可能不是4的倍数。

如果p的地址不在对齐边界上就可能出问题,比如p来自一个跨CPU的数据包(多种数据类型的数据被按顺序放置在一个数据包中传输),或p是经过指针移位算出来的。

因此要特别注意跨CPU数据的接口函数对接口输入数据的处理,以及指针移位再强制转换为结构指针进行访问时的安全性。

解决方式如下:

  • 定义一个此结构的局部变量,用memmove方式将数据拷贝进来。
void Func(struct B *p)
{
struct B tData;
memmove(&tData, p, sizeof(struct B));
//此后可安全访问tData.a,因为编译器已将tData分配在正确的起始地址上
}

注意:如果能确定p的起始地址没问题,则不需要这么处理;如果不能确定(比如跨CPU输入数据、或指针移位运算出来的数据要特别小心),则需要这样处理。

  • 用#pragma pack (1)将STRUCT_T定义为1字节对齐方式。
3.1.3.2 处理器间数据通信

处理器间通过消息(对于C/C++而言就是结构体)进行通信时,需要注意字节对齐以及字节序的问题。

大多数编译器提供内存对其的选项供用户使用。这样用户可以根据处理器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字节对齐方式。

例如C/C++编译器提供的#pragma pack(n) n=1,2,4等,让编译器在生成目标文件时,使内存数据按照指定的方式排布在1,2,4等字节整除的内存地址处。

然而在不同编译平台或处理器上,字节对齐会造成消息结构长度的变化。编译器为了使字节对齐可能会对消息结构体进行填充,不同编译平台可能填充为不同的形式,大大增加处理器间数据通信的风险。

下面以32位处理器为例,提出一种内存对齐方法以解决上述问题。

对于本地使用的数据结构,为提高内存访问效率,采用四字节对齐方式;同时为了减少内存的开销,合理安排结构体成员的位置,减少四字节对齐导致的成员之间的空隙,降低内存开销。

对于处理器之间的数据结构,需要保证消息长度不会因不同编译平台或处理器而导致消息结构体长度发生变化,使用一字节对齐方式对消息结构进行紧缩;为保证处理器之间的消息数据结构的内存访问效率,采用字节填充的方式自己对消息中成员进行四字节对齐。

数据结构的成员位置要兼顾成员之间的关系、数据访问效率和空间利用率。顺序安排原则是:四字节的放在最前面,两字节的紧接最后。

楼主:
一个四字节成员,一字节紧接最后一个两字节成员,填充字节放在最后。举例如下:

typedef struct tag_T_MSG
{
long  ParaA;
long  ParaB;
short ParaC;
char  ParaD;
char  Pad;   //填充字节
}T_MSG;
3.1.3.3 排查对齐问题

如果出现对齐或者赋值问题可查看:

  • 编译器的字节序大小端设置;

  • 处理器架构本身是否支持非对齐访问;

  • 如果支持看设置对齐与否,如果没有则看访问时需要加某些特殊的修饰来标志其特殊访问操作。

3.1.4 更改对齐方式

主要是更改C编译器的缺省字节对齐方式。

在缺省情况下,C编译器为每一个变量或是数据单元按其自然对界条件分配空间。一般地,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来改变缺省的对界条件:

  • 使用伪指令#pragma pack(n):C编译器将按照n个字节对齐;

  • 使用伪指令#pragma pack():取消自定义字节对齐方式。

    另外,还有如下的一种方式(GCC特有语法):

  • __attribute((aligned (n))):让所作用的结构成员对齐在n字节自然边界上。如果结构体中有成员的长度大于n,则按照最大成员的长度来对齐。

  • __ attribute __ ((packed)):取消结构在编译过程中的优化对齐,按照实际占用字节数进行对齐。

    【注】__ attribute __机制是GCC的一大特色,可以设置函数属性(Function Attribute)、变量属性(Variable Attribute)和类型属性(Type Attribute)。详细介绍请参考:

  • http://www.unixwiz.net/techtips/gnu-c-attributes.html

  • 下面具体针对MS VC/C++ 6.0编译器介绍下如何修改编译器默认对齐值。

  • VC/C++ IDE环境中,可在[Project]|[Settings],C/C++选项卡Category的Code Generation选项的Struct Member Alignment中修改,默认是8字节。

VC/C++中的编译选项有/Zp[1|2|4|8|16],/Zpn表示以n字节边界对齐。n字节边界对齐是指一个成员的地址必须安排在成员的尺寸的整数倍地址上或者是n的整数倍地址上,取它们中的最小值。亦即:min(sizeof(member), n)。

实际上,1字节边界对齐也就表示结构成员之间没有空洞。

/Zpn选项应用于整个工程,影响所有参与编译的结构体。在Struct member alignment中可选择不同的对齐值来改变编译选项。

楼主:
  • 在编码时,可用#pragma pack动态修改对齐值。具体语法说明见附录5.3节。

自定义对齐值后要用#pragma pack()来还原,否则会对后面的结构造成影响。

【例3】分析如下结构体C:

#pragma pack(2)  //指定按2字节对齐
struct C
{
char  b;
int   a;
short c;
};
#pragma pack()   //取消指定对齐,恢复缺省对齐

变量b自身对齐值为1,指定对齐值为2,所以有效对齐值为1,假设C从0x0000开始,则b存放在0x0000,符合0x0000%1= 0;变量a自身对齐值为4,指定对齐值为2,所以有效对齐值为2,顺序存放在0x0002~0x0005四个连续字节中,符合0x0002%2=0。

变量c的自身对齐值为2,所以有效对齐值为2,顺序存放在0x0006~0x0007中,符合 0x0006%2=0。所以从0x0000到0x00007共八字节存放的是C的变量。C的自身对齐值为4,所以其有效对齐值为2。又8%2=0,C只占用0x0000~0x0007的八个字节。所以sizeof(struct C) = 8。

注意,结构体对齐到的字节数并非完全取决于当前指定的pack值,如下:

#pragma pack(8)
struct D
{
char  b;
short a;
char  c;
};
#pragma pack()

虽然#pragma pack(8),但依然按照两字节对齐,所以sizeof(struct D)的值为6。因为:对齐到的字节数 = min{当前指定的pack值,最大成员大小}。

另外,GNU GCC编译器中按1字节对齐可写为以下形式:

#define GNUC_PACKED __attribute__((packed))
struct C
{
char  b;
int   a;
short c;
}GNUC_PACKED;

此时sizeof(struct C)的值为7。

3.2 栈内存对齐

在VC/C++中,栈的对齐方式不受结构体成员对齐选项的影响。总是保持对齐且对齐在4字节边界上。

【例4】

#pragma pack(push, 1)  //后面可改为1, 2, 4, 8
struct StrtE
{
char m1;
long m2;
};
#pragma pack(pop)

int main(void)
{
char a;
short b;
int c;
double d[2];
struct StrtE s;

printf("a    address:   %p\n", &a);
printf("b    address:   %p\n", &b);
printf("c    address:   %p\n", &c);
printf("d[0] address:   %p\n", &(d[0]));
printf("d[1] address:   %p\n", &(d[1]));
printf("s    address:   %p\n", &s);
printf("s.m2 address:   %p\n", &(s.m2));
return 0;
}

结果如下:

a    address:   0xbfc4cfff
b    address:   0xbfc4cffc
c    address:   0xbfc4cff8
d[0] address:   0xbfc4cfe8
d[1] address:   0xbfc4cff0
s    address:   0xbfc4cfe3
s.m2 address:   0xbfc4cfe4

可以看出都是对齐到4字节。并且前面的char和short并没有被凑在一起(成4字节),这和结构体内的处理是不同的。

至于为什么输出的地址值是变小的,这是因为该平台下的栈是倒着“生长”的。

楼主:
3.3 位域对齐3.3.1 位域定义

有些信息在存储时,并不需要占用一个完整的字节,而只需占几个或一个二进制位。例如在存放一个开关量时,只有0和1两种状态,用一位二进位即可。

为了节省存储空间和处理简便,C语言提供了一种数据结构,称为“位域”或“位段”。

位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成员或联合成员(即只能用在结构或联合中),用于指定该成员在内存存储时所占用的位数,从而在机器内更紧凑地表示数据。

每个位域有一个域名,允许在程序中按域名操作对应的位。这样就可用一个字节的二进制位域来表示几个不同的对象。

位域定义与结构定义类似,其形式为:

struct 位域结构名
{
    //位域列表
};

其中位域列表的形式为:

类型说明符 位域名:位域长度

位域的使用和结构成员的使用相同,其一般形式为:

位域变量名.位域名

位域允许用各种格式输出。

位域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结构类型,不过其成员是按二进位分配的。位域变量的说明与结构变量说明的方式相同,可先定义后说明、同时定义说明或直接说明。

位域的使用主要为下面两种情况:

  • 当机器可用内存空间较少而使用位域可大量节省内存时。如把结构作为大数组的元素时。

  • 当需要把一结构体或联合映射成某预定的组织结构时。如需要访问字节内的特定位时。

3.3.2 对齐准则

位域成员不能单独被取sizeof值。下面主要讨论含有位域的结构体的sizeof。

C99规定int、unsigned int和bool可以作为位域类型,但编译器几乎都对此作了扩展,允许其它类型的存在。

位域作为嵌入式系统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编程工具,优点在于压缩程序的存储空间。

其对齐规则大致为:

  • 如果相邻位域字段的类型相同,且其位宽之和小于类型的sizeof大小,则后面的字段将紧邻前一个字段存储,直到不能容纳为止;

  • 如果相邻位域字段的类型相同,但其位宽之和大于类型的sizeof大小,则后面的字段将从新的存储单元开始,其偏移量为其类型大小的整数倍;

  • 如果相邻的位域字段的类型不同,则各编译器的具体实现有差异,VC6采取不压缩方式,Dev-C++和GCC采取压缩方式;

  • 如果位域字段之间穿插着非位域字段,则不进行压缩;

  • 整个结构体的总大小为最宽基本类型成员大小的整数倍,而位域则按照其最宽类型字节数对齐。

【例5】

struct BitField
{
char element1  : 1;
char element2  : 4;
char element3  : 5;
};

位域类型为char,第1个字节仅能容纳下element1和element2,所以element1和element2被压缩到第1个字节中,而element3只能从下一个字节开始。因此sizeof(BitField)的结果为2。

【例6】

struct BitField1
{
    char element1   : 1;
    short element2  : 5;
    char element3   : 7;
};

由于相邻位域类型不同,在VC6中其sizeof为6,在Dev-C++中为2。

【例7】

struct BitField2
{
    char element1  : 3;
    char element2  ;
    char element3  : 5;
};
非位域字段穿插在其中,不会产生压缩,在VC6和Dev-C++中得到的大小均为3。

【例8】

struct StructBitField
{
int element1   : 1;
int element2   : 5;
int element3   : 29;
int element4   : 6;
char element5  :2;
char stelement;  //在含位域的结构或联合中也可同时说明普通成员
};

位域中最宽类型int的字节数为4,因此结构体按4字节对齐,在VC6中其sizeof为16。

楼主:
3.3.3 注意事项

关于位域操作有几点需要注意:

  • 位域的地址不能访问,因此不允许将&运算符用于位域。不能使用指向位域的指针也不能使用位域的数组(数组是种特殊指针)。

例如,scanf函数无法直接向位域中存储数据:

int main(void)
{
    struct BitField1 tBit;
    scanf("%d", &tBit.element2); //error: cannot take address of bit-field 'element2'
    return 0;
}

可用scanf函数将输入读入到一个普通的整型变量中,然后再赋值给tBit.element2。

  • 位域不能作为函数返回的结果。

  • 位域以定义的类型为单位,且位域的长度不能够超过所定义类型的长度。例如定义int a:33是不允许的。

  • 位域可以不指定位域名,但不能访问无名的位域。

位域可以无位域名,只用作填充或调整位置,占位大小取决于该类型。

例如,char :0表示整个位域向后推一个字节,即该无名位域后的下一个位域从下一个字节开始存放,同理short :0和int :0分别表示整个位域向后推两个和四个字节。

当空位域的长度为具体数值N时(如int :2),该变量仅用来占位N位。

【例9】

struct BitField3
{
    char element1  : 3;
    char  :6;
    char element3  : 5;
};

结构体大小为3。因为element1占3位,后面要保留6位而char为8位,所以保留的6位只能放到第2个字节。

同样element3只能放到第3字节。

struct BitField4
{
    char element1  : 3;
    char  :0;
    char element3  : 5;
};

长度为0的位域告诉编译器将下一个位域放在一个存储单元的起始位置。

如上,编译器会给成员element1分配3位,接着跳过余下的4位到下一个存储单元,然后给成员element3分配5位。故上面的结构体大小为2。

  • 位域的表示范围。
  • 位域的赋值不能超过其可以表示的范围;

  • 位域的类型决定该编码能表示的值的结果。

对于第二点,若位域为unsigned类型,则直接转化为正数;若非unsigned类型,则先判断最高位是否为1,若为1表示补码,则对其除符号位外的所有位取反再加一得到最后的结果数据(原码)。如:

unsigned int p:3 = 111;   //p表示7
int p:3 = 111;            //p 表示-1,对除符号位之外的所有位取反再加一

楼主:
  • 带位域的结构在内存中各个位域的存储方式取决于编译器,既可从左到右也可从右到左存储。

【例10】在VC6下执行下面的代码:

int main(void)
{
    union
{
        int i;
        struct
  {
            char a : 1;
            char b : 1;
            char c : 2;
        }bits;
    }num;

    printf("Input an integer for i(0~15): ");
    scanf("%d", &num.i);
    printf("i = %d, cba = %d %d %d\n", num.i, num.bits.c, num.bits.b, num.bits.a);
    return 0;
}

输入i值为11,则输出为i = 11, cba = -2 -1 -1。

Intel x86处理器按小字节序存储数据,所以bits中的位域在内存中放置顺序为ccba。当num.i置为11时,bits的最低有效位(即位域a)的值为1,a、b、c按低地址到高地址分别存储为10、1、1(二进制)。

但为什么最后的打印结果是a=-1而不是1?

因为位域a定义的类型signed char是有符号数,所以尽管a只有1位,仍要进行符号扩展。1做为补码存在,对应原码-1。

如果将a、b、c的类型定义为unsigned char,即可得到cba = 2 1 1。1011即为11的二进制数。

注:C语言中,不同的成员使用共同的存储区域的数据构造类型称为联合(或共用体)。联合占用空间的大小取决于类型长度最大的成员。联合在定义、说明和使用形式上与结构体相似。

  • 位域的实现会因编译器的不同而不同,使用位域会影响程序可移植性。因此除非必要否则最好不要使用位域。

  • 尽管使用位域可以节省内存空间,但却增加了处理时间。当访问各个位域成员时,需要把位域从它所在的字中分解出来或反过来把一值压缩存到位域所在的字位中。

四 、总结

让我们回到引言部分的问题。

缺省情况下,C/C++编译器默认将结构、栈中的成员数据进行内存对齐。因此,引言程序输出就变成"c1 -> 0, s -> 2, c2 -> 4, i -> 8"。

编译器将未对齐的成员向后移,将每一个都成员对齐到自然边界上,从而也导致整个结构的尺寸变大。尽管会牺牲一点空间(成员之间有空洞),但提高了性能。

也正是这个原因,引言例子中sizeof(T_ FOO)为12,而不是8。

总结说来,就是在结构体中,综合考虑变量本身和指定的对齐值;在栈上,不考虑变量本身的大小,统一对齐到4字节。

五 、附录5.1 字节序与网络序5.1.1 字节序

字节序,顾名思义就是字节的高低位存放顺序。

对于单字节,大部分处理器以相同的顺序处理比特位,因此单字节的存放和传输方式一般相同。

对于多字节数据,如整型(32位机中一般占4字节),在不同的处理器的存放方式主要有两种(以内存中0x0A0B0C0D的存放方式为例)。

  • 大字节序(Big-Endian,又称大端序或大尾序)

在计算机中,存储介质以下面方式存储整数0x0A0B0C0D则称为大字节序:

楼主:
其中,最高有效位(MSB,Most Significant Byte)0x0A存储在最低的内存地址处。下个字节0x0B存在后面的地址处。同时,最高的16bit单元0x0A0B存储在低位。

简而言之,大字节序就是高字节存入低地址,低字节存入高地址。

这里讲个词源典故:“endian”一词来源于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小说中,小人国为水煮蛋该从大的一端(Big-End)剥开还是小的一端(Little-End)剥开而争论,争论的双方分别被称为Big-endians和Little-endians。

1980年,Danny Cohen在其著名的论文"On Holy Wars and a Plea for Peace"中为平息一场关于字节该以什么样的顺序传送的争论而引用了该词。

借用上面的典故,想象一下要把熟鸡蛋旋转着稳立起来,大头(高字节)肯定在下面(低地址)^_^

  • 小字节序(Little-Endian,又称小端序或小尾序)

在计算机中,存储介质以下面方式存储整数0x0A0B0C0D则称为小字节序:

其中,最低有效位(LSB,Least Significant Byte)0x0D存储在最低的内存地址处。后面字节依次存在后面的地址处。同时,最低的16bit单元0x0A0B存储在低位。

可见,小字节序就是“高字节存入高地址,低字节存入低地址”。

C语言中的位域结构也要遵循比特序(类似字节序)。例如:

struct bitfield
{
    unsigned char a: 2;
    unsigned char b: 6;
}

该位域结构占1个字节,假设赋值a = 0x01和b=0x02,则大字节机器上该字节为(01)(000010),小字节机器上该字节为(000010)(01)。因此在编写可移植代码时,需要加条件编译。

注意,在包含位域的C结构中,若位域A在位域B之前定义,则位域A所占用的内存空间地址低于位域B所占用的内存空间。

对上述问题,详细的讲解可参考

http://www.linuxjournal.com/article/6788。

另见以下联合体,在小字节机器上若low=0x01,high=0x02,则hex=0x21:

int main(void)
{
union
{
  unsigned char hex;
  struct
  {
   unsigned char low  : 4;
   unsigned char high : 4;
  };
}convert;
convert.low = 0x01;
    convert.high = 0x02;
    printf("hex = 0x%0x\n", convert.hex);
    return 0;
}

楼主:
5.1.2 网络序

网络传输一般采用大字节序,也称为网络字节序或网络序。IP协议中定义大字节序为网络字节序。

对于可移植的代码来说,将接收的网络数据转换成主机的字节序是必须的,一般会有成对的函数用于把网络数据转换成相应的主机字节序或反之(若主机字节序与网络字节序相同,通常将函数定义为空宏)。

伯克利socket API定义了一组转换函数,用于16和32位整数在网络序和主机字节序之间的转换。Htonl、htons用于主机序转换到网络序;ntohl、ntohs用于网络序转换到本机序。

注意:在大小字节序转换时,必须考虑待转换数据的长度(如5.1.1节的数据单元)。另外对于单字符或小于单字符的几个bit数据,是不必转换的,因为在机器存储和网络发送的一个字符内的bit位存储顺序是一致的。

5.1.3 位序

用于描述串行设备的传输顺序。一般硬件传输采用小字节序(先传低位),但I2C协议采用大字节序。网络协议中只有数据链路层的底端会涉及到。

5.1.4 处理器字节序

不同处理器体系的字节序如下所示:

  • X86、MOS Technology 6502、Z80、VAX、PDP-11等处理器为Little endian;
  • Motorola 6800、Motorola 68000、PowerPC 970、System/370、SPARC(除V9外)等处理器为Big endian;
  • ARM、PowerPC (除PowerPC 970外)、DEC Alpha,SPARC V9,MIPS,PA-RISC and IA64等的字节序是可配置的。
5.1.5 字节序编程

请看下面的语句:

printf("%c\n", *((short*)"AB") >> 8);

在大字节序下输出为'A',小字节序下输出为'B'。

下面的代码可用来判断本地机器字节序:

//字节序枚举类型
typedef enum
{
ENDIAN_LITTLE = (INT8U)0X00,
ENDIAN_BIG    = (INT8U)0X01
}E_ENDIAN_TYPE;

E_ENDIAN_TYPE GetEndianType(VOID)
{
INT32U dwData = 0x12345678;

     if(0x78 == *((INT8U*)&dwData))
         return ENDIAN_LITTLE;
     else
         return ENDIAN_BIG;
}

//Start of GetEndianTypeTest//
#include <endian.h>
VOID GetEndianTypeTest(VOID)
{
#if _BYTE_ORDER == _LITTLE_ENDIAN
     printf("[%s]<Test Case> Result: %s, EndianType = %s!\n", __FUNCTION__,
            (ENDIAN_LITTLE != GetEndianType()) ? "ERROR" : "OK", "Little");
#elif _BYTE_ORDER == _BIG_ENDIAN
     printf("[%s]<Test Case> Result: %s, EndianType = %s!\n", __FUNCTION__,
            (ENDIAN_BIG != GetEndianType()) ? "ERROR" : "OK", "Big");
#endif
}
//End of GetEndianTypeTest//

在字节序不同的平台间的交换数据时,必须进行转换。比如对于int类型,大字节序写入文件:

int i = 100;
write(fd, &i, sizeof(int));

小字节序读出后:

int i;
read(fd, &i, sizeof(int));
char buf[sizeof(int)];
memcpy(buf, &i, sizeof(int));
for(i = 0; i < sizeof(int); i++)
{
int v = buf[sizeof(int) - i - 1];
buf[sizeof(int) - 1] =  buf;
buf = v;
}
memcpy(&i, buf, sizeof(int));

上面仅仅是个例子。在不同平台间即使不存在字节序的问题,也尽量不要直接传递二进制数据。作为可选的方式就是使用文本来交换数据,这样至少可以避免字节序的问题。

很多的加密算法为了追求速度,都会采取字符串和数字之间的转换,在计算完毕后,必须注意字节序的问题,在某些实现中可以见到使用预编译的方式来完成,这样很不方便,如果使用前面的语句来判断,就可以自动适应。

字节序问题不仅影响异种平台间传递数据,还影响诸如读写一些特殊格式文件之类程序的可移植性。此时使用预编译的方式来完成也是一个好办法。

楼主:
5.2 对齐时的填充字节

代码如下:

struct A
{
char  c;
int   i;
short s;
};
int main(void)
{
struct A a;
a.c = 1; a.i = 2; a.s = 3;
printf("sizeof(A)=%d\n", sizeof(struct A));
    return 0;
}

执行后输出为sizeof(A)=12。

VC6.0环境中,在main函数打印语句前设置断点,执行到断点处时根据结构体a的地址查看变量存储如下:

可见填充字节为0xCC,即int3中断。

5.3 pragma pack语法说明#pragma pack(n)
#pragma pack(push, 1)
#pragma pack(pop)
  • #pragma pack(n)

该指令指定结构和联合成员的紧凑对齐。而一个完整的转换单元的结构和联合的紧凑对齐由/ Z p选项设置。紧凑对齐用pack编译指示在数据说明层设置。该编译指示在其出现后的第一个结构或者联合说明处生效。该编译指示对定义无效。

当使用#pragma pack (n) 时,n 为1、2、4、8 或1 6 。第一个结构成员后的每个结构成员都被存储在更小的成员类型或n字节界限内。如果使用无参量的#pragma pack,结构成员被紧凑为以/ Z p指定的值。该缺省/ Z p紧凑值为/ Z p 8。

2)编译器也支持以下增强型语法:

#pragma pack( [ [ { push | pop } , ] [identifier, ] ] [ n] )

若不同的组件使用pack编译指示指定不同的紧凑对齐, 这个语法允许你把程序组件组合为一个单独的转换单元。

带push参量的pack编译指示的每次出现将当前的紧凑对齐存储到一个内部编译器堆栈中。编译指示的参量表从左到右读取。如果使用push,则当前紧凑值被存储起来;如果给出一个n值,该值将成为新的紧凑值。若指定一个标识符,即选定一个名称,则该标识符将和这个新的的紧凑值联系起来。

带一个pop参量的pack编译指示的每次出现都会检索内部编译器堆栈顶的值,并使该值为新的紧凑对齐值。如果使用pop参量且内部编译器堆栈是空的,则紧凑值为命令行给定的值,并将产生一个警告信息。若使用pop且指定一个n值,该值将成为新的紧凑值。

若使用pop且指定一个标识符,所有存储在堆栈中的值将从栈中删除,直到找到一个匹配的标识符。这个与标识符相关的紧凑值也从栈中移出,并且这个仅在标识符入栈之前存在的紧凑值成为新的紧凑值。如果未找到匹配的标识符, 将使用命令行设置的紧凑值,并且将产生一个一级警告。缺省紧凑对齐为8。

pack编译指示的新的增强功能让你在编写头文件时,确保在遇到该头文件的前后的紧凑值是一样的。

5.4 Intel关于内存对齐的说明

以下内容节选自《Intel Architecture 32 Manual》。

字、双字和四字在自然边界上不需要在内存中对齐。(对于字、双字和四字来说,自然边界分别是偶数地址,可以被4整除的地址,和可以被8整除的地址。)

无论如何,为了提高程序的性能,数据结构(尤其是栈)应该尽可能地在自然边界上对齐。原因在于,为了访问未对齐的内存,处理器需要作两次内存访问;然而,对齐的内存访问仅需要一次访问。

一个字或双字操作数跨越了4字节边界,或者一个四字操作数跨越了8字节边界,被认为是未对齐的,从而需要两次总线周期来访问内存。一个字起始地址是奇数但却没有跨越字边界被认为是对齐的,能够在一个总线周期中被访问。

某些操作双四字的指令需要内存操作数在自然边界上对齐。如果操作数没有对齐,这些指令将会产生一个通用保护异常(#GP)。双四字的自然边界是能够被16 整除的地址。其他操作双四字的指令允许未对齐的访问(不会产生通用保护异常),然而,需要额外的内存总线周期来访问内存中未对齐的数据。

5.5 不同架构处理器的对齐要求

RISC指令集处理器(MIPS/ARM):这种处理器的设计以效率为先,要求所访问的多字节数据(short/int/ long)的地址必须是为此数据大小的倍数,如short数据地址应为2的倍数,long数据地址应为4的倍数,也就是说是对齐的。

CISC指令集处理器(X86):没有上述限制。

对齐处理策略

访问非对齐多字节数据时(pack数据),编译器会将指令拆成多条(因为非对齐多字节数据可能跨越地址对齐边界),保证每条指令都从正确的起始地址上获取数据,但也因此效率比较低。

访问对齐数据时则只用一条指令获取数据,因此对齐数据必须确保其起始地址是在对齐边界上。如果不是在对齐的边界,对X86 CPU是安全的,但对MIPS/ARM这种RISC CPU会出现“总线访问异常”。

为什么X86是安全的呢?

X86 CPU是如何进行数据对齐的。X86 CPU的EFLAGS寄存器中包含一个特殊的位标志,称为AC(对齐检查的英文缩写)标志。按照默认设置,当CPU首次加电时,该标志被设置为0。当该标志是0时,CPU能够自动执行它应该执行的操作,以便成功地访问未对齐的数据值。

然而,如果该标志被设置为1,每当系统试图访问未对齐的数据时,CPU就会发出一个INT 17H中断。X86的Windows 2000和Windows  98版本从来不改变这个CPU标志位。因此,当应用程序在X86处理器上运行时,你根本看不到应用程序中出现数据未对齐的异常条件。

为什么MIPS/ARM不安全呢?

因为MIPS/ARM CPU不能自动处理对未对齐数据的访问。当未对齐的数据访问发生时,CPU就会将这一情况通知操作系统。这时,操作系统将会确定它是否应该引发一个数据未对齐异常条件,对vxworks是会触发这个异常的。

楼主:
5.6 ARM下的对齐处理

有部分摘自ARM编译器文档对齐部分。

对齐的使用:

1) __align(num)

用于修改最高级别对象的字节边界。在汇编中使用LDRD或STRD时就要用到此命令__align(8)进行修饰限制。来保证数据对象是相应对齐。

这个修饰对象的命令最大是8个字节限制,可以让2字节的对象进行4字节对齐,但不能让4字节的对象2字节对齐。

__align是存储类修改,只修饰最高级类型对象,不能用于结构或者函数对象。

2) __packed

进行一字节对齐。需注意:

  • 不能对packed的对象进行对齐;
  • 所有对象的读写访问都进行非对齐访问;
  • float及包含float的结构联合及未用__packed的对象将不能字节对齐;
  • __packed对局部整型变量无影响。
  • 强制由unpacked对象向packed对象转化时未定义。整型指针可以合法定义为packed,如__packed int* p(__packed int 则没有意义)

对齐或非对齐读写访问可能存在的问题:

//定义如下结构,b的起始地址不对齐。在栈中访问b可能有问题,因为栈上数据对齐访问
__packed struct STRUCT_TEST
{
char a;
int  b;
char c;
};
//将下面的变量定义成全局静态(不在栈上)
static char *p;
static struct STRUCT_TEST a;
void Main()
{
     __packed int *q; //定义成__packed来修饰当前q指向为非对齐的数据地址下面的访问则可以

     p = (char*)&a;
     q = (int*)(p + 1);
     *q = 0x87654321;
     /* 得到赋值的汇编指令很清楚
     ldr      r5,0x20001590 ; = #0x12345678
     [0xe1a00005]   mov     r0,r5
     [0xeb0000b0]   bl      __rt_uwrite4  //在此处调用一个写4字节的操作函数

     [0xe5c10000]   strb    r0,[r1,#0]    //函数进行4次strb操作然后返回,正确访问数据
     [0xe1a02420]   mov     r2,r0,lsr #8
     [0xe5c12001]   strb    r2,[r1,#1]
     [0xe1a02820]   mov     r2,r0,lsr #16
     [0xe5c12002]   strb    r2,[r1,#2]
     [0xe1a02c20]   mov     r2,r0,lsr #24
     [0xe5c12003]   strb    r2,[r1,#3]
     [0xe1a0f00e]   mov     pc,r14

     若q未加__packed修饰则汇编出来指令如下(会导致奇地址处访问失败):
     [0xe59f2018]   ldr      r2,0x20001594 ; = #0x87654321
     [0xe5812000]   str     r2,[r1,#0]
     */
     //这样很清楚地看到非对齐访问如何产生错误,以及如何消除非对齐访问带来的问题
     //也可看到非对齐访问和对齐访问的指令差异会导致效率问题
}
5.7 《The C Book》之位域篇

While we're on the subject of structures, we might as well look at bitfields. They can only be declared inside a structure or a union, and allow you to specify some very small objects of a given number of bits in length. Their usefulness is limited and they aren't seen in many programs, but we'll deal with them anyway. This example should help to make things clear:

struct
{
    unsigned field1 :4; //field 4 bits wide
    unsigned        :3; //unnamed 3 bit field(allow for padding)
    signed field2   :1; //one-bit field(can only be 0 or -1 in two's complement)
    unsigned        :0; //align next field on a storage unit
    unsigned field3 :6;
}full_of_fields;

Each field is accessed and manipulated as if it were an ordinary member of a structure. The keywords signed and unsigned mean what you would expect, except that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a 1-bit signed field on a two's complement machine can only take the values 0 or -1. The declarations are permitted to include the const and volatile qualifiers.

The main use of bitfields is either to allow tight packing of data or to be able to specify the fields within some externally produced data files. C gives no guarantee of the ordering of fields within machine words, so if you do use them for the latter reason, you program will not only be non-portable, it will be compiler-dependent too. The Standard says that fields are packed into ‘storage units’, which are typically machine words. The packing order, and whether or not a bitfield may cross a storage unit boundary, are implementation defined. To force alignment to a storage unit boundary, a zero width field is used before the one that you want to have aligned.

Be careful using them. It can require a surprising amount of run-time code to manipulate these things and you can end up using more space than they save.

Bit fields do not have addresses—you can't have pointers to them or arrays of them.

楼主:
5.8 C语言字节相关面试题5.8.1 Intel/微软C语言面试题

请看下面的问题:

#pragma pack(8)
struct s1
{
    short a;
    long  b;
};
struct s2
{
    char c;
    s1   d;
    long long e;  //VC6.0下可能要用__int64代替双long
};
#pragma pack()

问:1. sizeof(s2) = ?2. s2的s1中的a后面空了几个字节接着是b?

【分析】

成员对齐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每个成员分别按自己的方式对齐。

也就是说上面虽然指定了按8字节对齐,但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是以8字节对齐。其对齐的规则是:每个成员按其类型的对齐参数(通常是这个类型的大小)和指定对齐参数(这里是8字节)中较小的一个对齐,并且结构的长度必须为所用过的所有对齐参数的整数倍,不够就补空字节。

s1中成员a是1字节,默认按1字节对齐,而指定对齐参数为8,两值中取1,即a按1字节对齐;成员b是4个字节,默认按4字节对齐,这时就按4字节对齐,所以sizeof(s1)应该为8;

s2中c和s1中a一样,按1字节对齐。而d 是个8字节结构体,其默认对齐方式就是所有成员使用的对齐参数中最大的一个,s1的就是4。所以,成员d按4字节对齐。成员e是8个字节,默认按8字节对齐,和指定的一样,所以它对到8字节的边界上。

这时,已经使用了12个字节,所以又添加4个字节的空,从第16个字节开始放置成员e。此时长度为24,并可被8(成员e按8字节对齐)整除。这样,一共使用了24个字节。

各个变量在内存中的布局为:

c***aa**
bbbb****
dddddddd   ——这种“矩阵写法”很方便看出结构体实际大小!

因此,sizeof(S2)结果为24,a后面空了2个字节接着是b。

这里有三点很重要:

  • 每个成员分别按自己的方式对齐,并能最小化长度;

  • 复杂类型(如结构)的默认对齐方式是其最长的成员的对齐方式,这样在成员是复杂类型时可以最小化长度;

  • 对齐后的长度必须是成员中最大对齐参数的整数倍,这样在处理数组时可保证每一项都边界对齐。

还要注意,“空结构体”(不含数据成员)的大小为1,而不是0。试想如果不占空间的话,一个空结构体变量如何取地址、两个不同的空结构体变量又如何得以区分呢?

5.8.2 上海网宿科技面试题

假设硬件平台是intel x86(little endian),以下程序输出什么:

//假设硬件平台是intel x86(little endian)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_t;
void inet_ntoa(uint32_t in)
{
    char  b[18];
    register  char  *p;
    p = (char *)&in;
#define UC(b) (((int)b)&0xff) //byte转换为无符号int型
    sprintf(b, "%d.%d.%d.%d\n", UC(p[0]), UC(p[1]), UC(p[2]), UC(p[3]));
    printf(b);
}
int main(void)
{
    inet_ntoa(0x12345678);
    inet_ntoa(0x87654321);
    return 0;
}

楼主:
先看如下程序:

int main(void)
{
    int a = 0x12345678;
    char *p = (char *)&a;
    char str[20];
    sprintf(str,"%d.%d.%d.%d\n", p[0], p[1], p[2], p[3]);
    printf(str);
    return 0;
}

按照小字节序的规则,变量a在计算机中存储方式为:

注意,p并不是指向0x12345678的开头0x12,而是指向0x78。p[0]到p[1]的操作是&p[0]+1,因此p[1]地址比p[0]地址大。输出结果为120.86.52.18。

反过来的话,令int a = 0x87654321,则输出结果为33.67.101.-121。

为什么有负值呢?

因为系统默认的char是有符号的,本来是0x87也就是135,大于127因此就减去256得到-121。

想要得到正值的话只需将char *p = (char *)&a改为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a即可。

综上不难得出,网宿面试题的答案为120.86.52.18和33.67.101.135。

网友A:
字节对齐可以节省空间

网友A:
字节对齐有啥好处啊?

网友B:
深入浅出讲解字节对齐

网友C:
字节对齐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