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关于CH585的2.4G无线应用是相当于自定义的协议呗?

楼主(2024-12-05):
关于CH585的2.4G无线应用是相当于自定义的协议呗?

网友:
2.4G是自定义的私有协议,,可以实现2.4G频段无线收发,且相比较蓝牙可操作空间更大。可以2Mbps,单次最大包255B,提供自定义2.4G的库。
CH585EVT中有RF例程,可以参考使用。

网友A:
我认为是这样的,就相当于自定义的协议

网友B:
其实这个是官方给玩家的一种开源且支持自定义的一个协议包

网友C:
挺好的,是相当于自定义协议

网友D:
就跟之前玩的NRF2401这种差不多吧

网友E:
一般来说就是私有协议,属于自己可以在上面二次开发的

网友F:
我觉得算是自定义协议,因为这种就是跟之前的无线模块差不多的

网友G:
对的,就是属于自定义的协议

网友H:
其实是可以规划包大小,还有传输速率的,这种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I:
一般的话就是自定义协议,是比较有操作的空间的

网友J:
当然算是自定义的协议了啊,而且还很好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