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沁恒的无线烧录器,是必须两个一起用吗?

楼主(2024-12-05):
话说,沁恒的无线烧录器怎么使用啊?电脑接一个烧录器,目标板接一个,然后用蓝牙通讯?

网友A:
您好,需要使用两个烧录器,电脑接一个,目标板接一个,具体可看WCH-Link使用说明介绍,如下图。使用说明手册下载链接如下:https://www.wch.cn/downloads/WCH-LinkUserManual_PDF.html

网友B:
当然了,不然你电脑怎么给无线烧录器发送数据啊

网友C:
这种基本都是2个设备的,以组的方式实现交互的

网友D:
我觉得是这样,电脑接一个,目标板接一个这种

网友E:
必须是这种,但主机电脑上就是一个收发器这种,带配对和绑定的功能就行

网友F:
我觉得沁恒的无线烧录器应该能挺好玩,哈哈

网友G:
当然是这种啊,就是电脑和目标板各接一个模块的

网友H:
一个是USB接口接电脑的,电脑收发数据这种,另一个以SWD接口正常操作的

网友I:
其实我在想,如果电脑支持蓝牙,是不是可以省一个烧录器啊?

网友J:
对,一般都是用2个这种组合式的,这种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K:
你可以去官网看看啊,我看技术也给你发链接了,其实就是2个一起用的

网友L(2025-01-31):
烧录器连接到目标板时,也可以通过蓝牙或Wi-Fi传输烧录数据。

网友M:
肯定是的啊,要成对应用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