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CH217K的ISET的电阻是设置电流的吧?

楼主(2024-12-07):
CH217K的ISET的电阻是设置电流的吧?一般参考电阻都是多少,是根据电流来定的吗?

网友A:
您好,是的,电阻大小是根据限流门限电流决定的,如下图,注意电阻的大小不小于22K。具体可看手册介绍

网友B:
是的,CH217K 的 ISET 引脚通过外部电阻来设置限流门限,即设置芯片在检测到超过设定电流时关断输出的电流值。

网友C:
这个外部电阻的阻值与限流门限电流成反比关系,通常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来选择合适的电阻值。

网友D:
通常,参考电阻的阻值是根据所需的限流门限电流来确定的。

网友E:
为了确保限流门限的准确性,建议选择精度较高的电阻(如 1% 或 0.5%)。

网友F:
根据电流大小,选择合适的电阻功率,以避免电阻过热或损坏。

网友G:
具体的 ( K ) 值和电阻范围应参考 CH217K 的数据手册,以确保计算的准确性。

网友H:
CH217K 的 ISET 电阻用于设置限流门限电流,电阻值与限流门限电流成反比。

网友I:
在选择电阻时,需要注意电阻的精度、功率以及数据手册中的具体参数。

网友J:
主要是可以上数据手册里瞅瞅就好啦,上面是有的

网友K:
一般参考电阻主要是对比手册来说,还有就是加个测试点,直接测试就好了

网友L(2025-01-31):
通过调节这个电阻的阻值,可以确定流经负载的电流大小。

网友M(2026-03-02):
是的,CH217K 的 ISET 引脚外接电阻 Rset,就是用来设置输出限流门限 Iset 的。

网友N:
对的,一般不小于22K哦

网友O:
CH217K 的 ISET 外接电阻 Rset 用于设定限流门限,公式:Iset = 60K / Rset(A),Rset≥22kΩ,对应限流 0.4A~2.7A。

网友P:
对,ISET电阻是用来调整电流的。具体值需要根据电路设计和电流需求来确定,可以参考CH217K的数据手册来选择合适的电阻值。

网友Q(2026-04-09):
是的,ISET电阻是用来设置电流的。

网友R:
对,ISET电阻是用来设定通过CH217K的电流的

网友S:
是的,CH217K 的 ISET 引脚外接电阻(Rset),就是用来精确设置输出电流的限流保护阈值(Ilim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