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32V208G的底部焊盘是必须要焊接的吧?

楼主(2024-12-08):
CH32V208G的底部焊盘是必须要焊接的吧?

网友A:
您好,是的,0脚要接GND,具体可以看一下EVT PUB文件夹原理图和PCB。EVT下载链接如下:
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2V20xEVT_ZIP.html

网友B:
是的,CH32V208G 的底部焊盘通常是必须要焊接的。

网友C:
底部焊盘的主要作用是提供更好的散热性能和电气连接,尤其是在高功耗或高频率应用中,焊接底部焊盘可以显著提高芯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D:
底部焊盘直接与 PCB 的接地层或散热层相连,能够有效将芯片工作时产生的热量传导到 PCB 上,从而降低芯片的工作温度,延长芯片寿命。

网友E:
其实底部焊盘通常与芯片的 GND(地)引脚相连,焊接底部焊盘可以提供更稳定的电气连接,减少信号干扰和噪声。

网友F:
机械稳定性,焊接底部焊盘可以增加芯片与 PCB 之间的机械连接强度,防止芯片在振动或热膨胀时发生移位或损坏。

网友G:
在设计 PCB 时,确保底部焊盘与 PCB 的接地层或散热层有良好的连接。通常会在 PCB 上设计一个较大的铜箔区域,以便更好地散热。

网友H:
在焊接时,确保底部焊盘与 PCB 的焊盘完全接触,并且焊锡均匀分布。可以使用回流焊或手工焊接,但要注意焊接温度和时间,避免过热损坏芯片。

网友I:
如果芯片工作时会产生较大的热量,建议在 PCB 上增加散热片或使用导热性能更好的材料,以进一步提高散热效果。

网友J:
CH32V208G 的底部焊盘是必须要焊接的,尤其是在高功耗或高频率应用中。

网友K:
焊接底部焊盘可以提高芯片的散热性能、电气连接稳定性以及机械强度,从而确保芯片的可靠性和长期稳定运行。

网友L(2025-01-31):
底部焊盘通常与地线连接,可以帮助散热

网友M(2025-07-05):
CH32V208G 底部焊盘须焊接,用于散热、电气连接与机械固定。

网友N:
要的你看下它的封装图,接GND即可,散热用记得打几个过孔。

网友O(2025-08-29):
底部焊盘可帮助芯片散热,不焊接可能影响芯片稳定性和使用寿命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底部焊盘可帮助芯片散热,不焊接可能影响芯片稳定性和使用寿命

不光是散热,要接GND的,手册里面明确了!

网友Q(2025-11-30):
CH32V208G的底部焊盘是必须要焊接,避免因接地不良导致芯片功能异常

网友R:
确实,底部焊盘对于芯片的固定和信号传输都非常重要

网友S:
CH32V208G 的 QFN 封装型号底部焊盘建议焊接,LQFP64M 封装无底部焊盘则无需考虑。其 QFN 封装的底部焊盘核心用于散热,焊接后能将芯片热量传导至 PCB 板,还可辅助固定芯片。虽简单测试时不焊可能暂工作,但高负载场景易因过热出故障,为保障稳定性,实际应用中建议焊接。

网友T:
是的,底部焊盘需要焊接

网友U:
地焊盘一定是要接的了

网友V(2026-01-11):
显然是需要的,这个规格书直接说明了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I:
如果芯片工作时会产生较大的热量,建议在 PCB 上增加散热片或使用导热性能更好的材料,以进一步提高散热效 ...

又学到一招!

网友X(2026-02-13):
CH32V208G 底部焊盘为散热焊盘兼地引脚,必须焊接,不仅保障芯片散热,还强化接地稳定性,减少 EMI 干扰,提升电路可靠性。

网友Y:
肯定要的,你要看下手册,一般是GND但也有例外

网友X(2026-03-30):
CH32V208G 底部焊盘为 GND 散热焊盘,建议必须焊接:既增强散热稳定性,也提升机械可靠性,不焊易因散热差导致芯片工作异常、抗干扰能力下降。

网友Z:
确实,底部焊盘对于芯片的固定和信号传输都很重要。

网友AA:
楼主你是看都不看手册直接来问啊!

网友AB:
是的,CH32V208G(QFN28 封装)的底部焊盘必须焊接,并且要可靠接地(GND)。

网友AC:
CH32V208G 的底部焊盘必须焊接。
核心依据

官方明确:该焊盘为接地(GND)主焊盘,是芯片内部地的唯一集中入口,同时承担散热与机械固定功能。
不焊后果:接地回路不完整,噪声易引发死机 / 下载失败;热阻升高导致芯片发热、长期可靠性下降。

网友AD:
CH32V208G 的底部焊盘(Exposed Pad)必须焊接,这是官方明确要求的,不焊会导致接地不良、散热差,甚至无法稳定工作或下载程序。

网友AE:
是的,CH32V208G(QFN-64 带中心焊盘)的底部大焊盘必须焊接,且必须接 GND。

网友AF(2026-04-29):
焊接底部焊盘可以提高芯片的散热性能

网友:
是的,CH32V208G(QFN68)底部中心焊盘必须焊接并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