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的WCH-LinkW烧录器的串口功能可以用吗?

楼主(2024-12-08):
也就是说,虚拟串口是否支持啊?我看外面硬件是引出来的

网友A:
您好,可以用,具体支持波特率如下图。具体介绍可以看一下WCH-Link使用说明,使用说明下载链接如下:https://www.wch.cn/search?t=all&q=WCH-Link

网友B:
沁恒的 WCH-LinkW 是一款多功能调试和烧录工具,主要用于沁恒微电子的 RISC-V 和 ARM 系列芯片的调试和程序烧录。它支持多种调试接口(如 SWD、JTAG)和通信串口。

网友C:
WCH-LinkW 的串口功能是通过调试接口与目标芯片的 UART 外设进行交互的。

网友D:
WCH-LinkW 确实支持 串口(UART)功能,但需要注意的是,它的串口功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串口模块,而是通过调试接口与目标芯片进行通信的一种方式。

网友E:
沁恒提供了 WCH-Link的烧录软件,可以用于配置和使用 WCH-LinkW 的串口功能。

网友F:
通过该软件,你可以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串口参数,并进行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G:
WCH-LinkW 的串口功能主要用于调试和测试,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串口模块使用。

网友H:
它的串口功能依赖于目标芯片的 UART 外设,因此在使用时需要确保目标芯片的 UART 外设已经正确配置并初始化。

网友I:
WCH-LinkW 的串口功能是可以使用的,但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串口模块,而是通过调试接口与目标芯片的 UART 外设进行通信的一种方式。使用时需要通过沁恒提供的软件进行配置,并确保目标芯片的 UART 外设已经正确配置。

网友J:
其实应该是有虚拟串口的,主要是我没注意,不过虚拟串口就当个串口使用就行了

网友K:
WCH-LinkW 通过 SWD 或 JTAG 接口与目标芯片连接。目标芯片的 UART 外设需要与 WCH-LinkW 的 UART 引脚相连(通常是 TX 和 RX)。

网友L(2025-01-31):
WCH-LinkW 在使用时会被识别为一个 虚拟串口设备,你可以使用标准的串口通信工具

WCH-LinkW 在使用时会被识别为一个 虚拟串口设备,你可以使用标准的串口通信工具

网友M(2025-11-19):
引用 网友B:
沁恒的 WCH-LinkW 是一款多功能调试和烧录工具,主要用于沁恒微电子的 RISC-V 和 ARM 系列芯片的调试和程序 ...

意思就是不支持虚拟串口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