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32V208的晶振没有起振电容?

楼主(2024-12-09):
CH32V208的晶振没有起振电容?又是芯片内置的起振电容吗?一般是多少?

网友A:
您好,CH32V208内置匹配电容,其大小可调节,具体如下:

网友B:
是的,CH32V208 系列芯片的晶振电路设计中,通常不需要外部添加起振电容,因为芯片内部已经集成了起振电容。这种设计简化了外部电路的布局,减少了元件数量,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C:
而在 CH32V208 中,这些电容被集成在芯片内部,因此外部电路不需要再添加这些电容。

网友D:
CH32V208 系列芯片内置的起振电容通常在 8pF 到 22pF 之间,具体数值取决于芯片的设计和晶振的频率。这个范围内的电容值可以满足大多数常见晶振的工作需求。

网友E:
在设计 CH32V208 的晶振电路时,通常只需要连接晶振和地线,不需要额外添加起振电容。

网友F:
晶振电路的布线应尽量短且对称,避免信号干扰。晶振的两端应尽量靠近芯片的 OSC_IN 和 OSC_OUT 引脚,以减少寄生电容和电感的影响。

网友G:
CH32V208 系列芯片内置了起振电容,通常在 8pF 到 22pF 之间,因此外部电路不需要再添加起振电容。

网友H:
在设计晶振电路时,只需连接晶振和地线即可。选择合适的晶振频率和负载电容,并注意布线对称性,可以确保晶振电路的稳定工作。

网友I:
一般默认应该是12PF的吧,我记得

网友J:
其实这个可以设置的,有寄存器跟着配置的

网友K:
你可以去看看手册,手册写的比较细致,是可以配置来搞的

网友L(2025-01-31):
外部晶振会需要两颗起振电容来帮助稳定起振。

网友M(2025-11-19):
引用 网友L:
外部晶振会需要两颗起振电容来帮助稳定起振。

看手册是要配置的,不同的参数对应不同的电容值。

网友N(2026-01-25):
引用 网友M:
看手册是要配置的,不同的参数对应不同的电容值。

个人感觉这种设计超级方便

网友O:
在内部的,可以软件配置

网友P(2026-02-24):
通常情况下,外接电容值在10pF到30pF之间,具体值需要根据晶振的规格书来确定。

网友Q:
通常起振电容值在20-30pF之间,具体数值需要根据晶振规格书来确定。

网友R:
CH32V208 的高频 32MHz 晶振不需要外接起振电容,因为芯片内部已集成可软件调节的内置匹配电容

网友Q:
通常情况下,内置的起振电容值是固定的,不需要用户额外添加。

网友S:
CH32V208 外部晶振需外接起振电容,芯片未内置;若未接或电容值不匹配,晶振易无法起振,常用 10-22pF 电容适配 8-24MHz 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