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有谁用沁恒的MCU做模拟串口的吗?

楼主(2024-12-10):
有谁用沁恒的MCU做模拟串口的吗?模拟串口代码是不是不挑内核啊?

网友A:
您好,我司MCU对应的EVT都有提供模拟CDC的例程,若有需要可以直接参考例程在EVT的基础上进行修改。

网友B:
是的,模拟串口(也称为软件串口或Bit-Bang串口)的代码通常不依赖于具体的MCU内核,而是依赖于MCU的通用I/O引脚(GPIO)和中断/定时器资源。

网友C:
理论上,模拟串口的代码可以在不同内核的MCU上运行,包括沁恒(WCH)的MCU。

网友D:
模拟串口是通过软件控制GPIO引脚的电平变化来模拟串口通信的时序。

网友E:
沁恒的MCU(如CH32V系列)基于RISC-V内核,具有丰富的外设资源,包括GPIO、定时器和中断控制器。这些资源使得沁恒的MCU非常适合实现模拟串口。

网友F:
模拟串口的代码通常是高度可移植的,因为它主要依赖于GPIO操作,需要能够控制GPIO引脚的电平(高或低)。

网友G:
代码需要能够配置和使用定时器来生成精确的时间延迟,以控制波特率。不同MCU的定时器配置方式可能不同,但基本原理是相同的。

网友H:
模拟串口的代码通常不依赖于具体的MCU内核,而是依赖于GPIO、定时器和中断等通用资源。因此,模拟串口的代码可以在不同内核的MCU上运行,包括沁恒的MCU。

网友I:
对的,基本上时序对了就可以了,模拟串口就是针对IO和定时器操作的

网友J:
其实还有的是用定时器和外部中断来做的,也挺好玩,也稳定

网友K:
代码需要能够配置和使用中断来处理接收数据的时序。不同MCU的中断处理方式可能不同,但基本原理是相同的。

网友L(2025-01-31):
晶振电路的设计中确实需要外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