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如果使用沁恒的网络芯片,接入到千兆的交换机里会正常工作吗?

楼主(2024-12-11):
如果使用沁恒的网络芯片,接入到千兆的交换机里会正常工作吗?

网友A:
目前沁恒的网络芯片有仅支持10M和10M/100M自适应两类,接入千兆交换机能否正常工作取决于交换机是否支持100M或10M。千兆交换机一般都是兼容100M,少数可能不支持10M,在交换机手册或产品介绍中都会注明。

网友B:
我之前试过的是10M的不行,但是具体因为啥,我也不知道,当时FAE教我来着,不过测试很麻烦,需要返厂,就暂时没有返回去,比较遗憾

网友C:
其实主要看你交换机,一般网络设备没啥问题的

网友D:
一般就是支持的,正常工作肯定没啥问题

网友E:
你可以试试啊,一般试试就可以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网友F:
我建议啊,还是实际操作一下,比较稳定可靠

网友G:
接入到千兆一般是可以,但是有些时候千兆交换机不支持10M的,百兆也有可能,所以得注意

网友H:
你具体还需要实际测测,这样稳定可靠

网友I:
我了解的是基本都是支持的

网友J:
如果不支持的话拿个百兆交换机试试也可以的啊

网友K:
其实要是不支持,就加个转接试试就好了

网友L(2025-01-31):
如果芯片只支持100M速率,那么即使接入千兆交换机,它也只能在100Mbps的速率下工作。

网友M(2025-08-18):
沁恒网络芯片接入千兆交换机能否正常工作,取决于芯片规格与配置。若芯片支持千兆以太网(如 CH395、CH569 等型号),且硬件设计符合规范(正确的 PHY 配置、阻抗匹配、时钟电路),软件适配交换机协商机制,通常可正常工作。
需确保芯片工作模式(全双工 / 半双工)与交换机兼容,通过自动协商或手动配置匹配速率。实际应用中应测试链路协商、数据传输稳定性,参考芯片手册完成驱动与固件适配。

网友N(2026-04-25):
可以正常工作,但速率会按芯片能力自动降速,且少数纯千兆端口会有兼容性问题。下面分情况说明:

网友N:
10/100M 芯片:接入普通千兆交换机基本没问题,速率 100M;优先选带10/100/1000M 自适应的交换机端口。
仅 10M 芯片:兼容性风险高,不推荐直接接千兆交换机,需提前确认交换机支持 10M南京沁恒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千兆芯片(CH398):直接协商 1000M,完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