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NFC蓝牙MCU CH585的NFC最大读卡距离能做到多少?

楼主(2024-12-12):
NFC蓝牙MCU CH585的NFC最大读卡距离能做到多少?

网友:
目前可以做到5cm的读卡距离。

网友A:
一般也就3-5cm的距离了吧

网友B:
这个手册上写的好像是5cm,但是具体没试过

网友C:
其实这个还得根据自己来调试才行

网友D:
一般就5cm的距离的,比较OK的

网友E:
我觉得就5cm的吧,应该比较稳定可靠

网友F:
可以看看手册,手册好像写的是5cm的吧

网友G:
看你线圈大小,还有功率和电路设计的,一般能设置到5-7cm都可以

网友H:
最大不考虑,其实最大不一定是比较稳定的方式

网友I:
大多数都是5cm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J:
其实还得看你设计的功力的,电路设计好,可能距离会高一些

网友K(2025-01-31):
4-10 厘米之间

NFC 的通信距离也受到环境的影响,比如电磁干扰、物理障碍.大概4-10 厘米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