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85最低供电可以支持到1.7V?

楼主(2024-12-15):
请问一下,CH585最低供电可以支持到1.7V?这么说是可以使用电池供电了?如果用电池供电,有啥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A:
对的,是可以使用电池供电的

网友B:
其实我觉得不建议直接电池接入,容易出现电压不稳的情况

网友C:
建议还是用升降压的芯片来做吧,如果用电池供电的话

网友D:
一般来说是可以直接使用电池供电的,但是电池电流输出要够,而且电压要稳定一些

网友E:
根据沁恒微电子的官方文档,CH585的工作电压范围是1.7V到3.6V。这意味着CH585可以在1.7V到3.6V的电压范围内正常工作。因此,理论上,CH585是可以使用电池供电的。

网友F:
由于CH585的最低工作电压为1.7V,你可以选择使用两节碱性电池(1.5V)或锂电池(如CR2032,3V)

网友G:
如果使用单节电池,需要注意电池电压会随着使用时间逐渐下降,可能会低于1.7V,导致CH585无法正常工作。因此,建议使用锂电池或其他电压较为稳定的电池

网友H:
CH585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模式、待机模式等),可以有效延长电池寿命。你可以根据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如果需要长时间运行,建议使用低功耗设计,减少不必要的功耗

网友I:
如果使用单节电池供电,电池电压可能会在负载较大时下降到接近1.7V的临界值。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考虑使用升压电路(如LDO或DC-DC转换器)来稳定电压。

网友J:
电池供电时,电源线上的噪声可能会影响CH585的正常工作。建议在电源输入端添加适当的滤波电容(如100nF和10uF的电容组合),以减少电源噪声